[应用相关] STM32使用HAL库操作外部中断——理论讲解(转载)

楼主(2018-11-13):
1.中断触发过程
对主程序压栈——把中断服务函数的地址写入到程序计数器(PC)——执行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
2.中断向量表
中断服务函数的地址在STM32的手册上的中断向量表中(如下是一部分):

如上表所示,EXTI0中断服务函数的地址是0x00000058。意思就是如果触发了外部中断那么就从0x00000058地址开始执行,这个地址的函数可以在HAL库的启动文件中找到。
很明显,EXTI0的中断服务函数的函数名是:EXTI0_IRQHandler
EXTI0~EXTI4是独立的,9~5共用中断源,15~10共用中断源,9~5和15~10的中断需要在中断函数中判断是哪个中断引脚。

楼主:
3.HAL库中的中断服务函数。
这里我们要用PD10引脚触发外部中断,根据向量表,EXTI10的中断服务函数是:EXTI15_10_IRQHandler。
HAL库中代码是这样执行的:
(1)首先是中断服务函数
PD10外部中断触发之后程序计数器被写入0x000000E0(EXTI15_10_IRQHandler函数的地址)
然后程序开始执行EXTI15_10_IRQHandler函数:
EXTI15_10_IRQHandler函数只是调用了另一个函数HAL_GPIO_EXTI_IRQHandler(GPIO_PIN_10);
在这个函数中清楚中断标志位然后又调用了一个HAL_GPIO_EXTI_Callback(GPIO_Pin)函数。

楼主:
根据函数名Callback也能看出来这里才是真正执行具体功能的函数,该函数需要用户在mian.c文件中重写:

楼主:
4.NVIC中断控制器
步骤1-3说明了一个最基本的中断过程。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没有讲到,NVIC中断控制器。
STM32支持中断嵌套,为了更好的更强大的实现中断嵌套,ST给出了一个NVIC中断控制器来专门管理中断。我们都知道高优先级的中断能打断低优先级的中断优先执行,等高优先级中断执行完之后在返回去执行被打断的中断,这就是中断嵌套。那么如果同时有两个同样优先级的中断出现呢?
于是STM32所有中断都有两个优先级:抢占优先级副优先级。(英文是 preempition priority和sub priority)
判断中断的优先级,先看抢占优先级,抢占优先级高的中断优先级别高。抢占优先级相同的情况下,先执行副优先高的的。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相同的情况下,根据中断向量表确定。
在Cube中配置NVIC如下图
上图所示,使能EXIT line[15:10]中断,抢占优先级是0,副优先级也是0。

楼主:
那么,共有多少个抢占优先级多少个副优先级呢?
这就要涉及到另一个概念优先级分组了:
上图中的“4.优先级分组”中显示的是2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什么意思呢?
STM32以4个比特位表示中断的抢占优先级和副优先级
在这里可以为抢占优先级分配几个bit位。

楼主:
怎么用呢?举个栗子就很明白了:
假如我设置 3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那么抢占优先级就有2的3次方(8)个优先级,于是副优先级就有2的1(4-3)次方(2)个。如下两个图

网友A:
平时用 现在再看看理论 觉得能理解不老少呢

楼主:
是的 所谓边写边学

网友B:
回调函数是放在中断函数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