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标准库GPIO操作(转载)

楼主(2018-11-13):
STM32任何外围设备的使用都分为两部分:初始化和使用。体现在代码上就是:(1)有一个初始化函数(2)main函数中的使用
1.初始化GPIO
初始化GPIO函数代码:
void GPIOB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一个IO口分为三步:使能时钟、赋值结构体参数、使用上一步设置的结构体参数初始化IO口。

楼主:
下面一步一步的来解析:

(1)使能时钟。

对应上述代码中函数体内第2句。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这里我们初始化的是B口的时钟。

楼主:
(2)赋值结构体参数。
对应上述代码中函数体的第1句与第3、4、5句。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首先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然后把该结构体变量的一些参数设置一下。
这里我们需要用PB10引脚,于是设置GPIO_Pin是Pin10。
需要推挽输出于是设置GPIO_Mode为GPIO_Mode_AF_PP。
需要PB10在高速状态下运行于是设置GPIO_Speed为50MHz。

楼主:
(3)使用上一步设置的结构体参数初始化IO口。
经过上一步我们设置好了我们需要的端口的一些参数,这一步我们就要把这些参数设置到GPIOB上。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该函数有两个参数,第一个是我们要选定的IO口(这里我们选的是PB口系列。其他的有PA、PC、PD、PE等,每个系列都有16个引脚分别是Pin0-Pin15)
第二个参数就是我们上一步中的结构体变量,该变量定义了某个IO口系列的某个具体引脚(这里我们用的是Pin15),定义了引脚模式以及引脚工作频率。
GPIO_Init()函数的作用就是把我们赋值好的结构体变量对应到GPIO口上。

楼主:
2.main函数中的使用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15);//设置为高电平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15);//设置为低电平

网友A:
32的配置项比其他单片机多一些

网友B:
一直用的hal库

网友C:
用cube能生成标准库的代码吗

楼主:
这个我也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