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故障音和故障光识别?

楼主(2018-11-13):
(无正文)

网友A:
两者结合更靠谱

网友B:
还是分辨报警音方便,最好几个仪器报警音频率不一样,或者响几声不一样。

网友C:
这还不简单,对讲机搞定!

网友D:
最好的办法是直接从仪器内部采集或者利用其通迅接口直接连接。

网友E:
这个简单,用光敏管套上黑管子,对准了贴在报警灯上检测信号,之后怎么处理就看你自己了。

网友F:
若要往高大上方向走,可采用无人值守站设备故障语音自动识别方案,要先建立个设备故障语音样本,或通过半自动学习方式建立语音样本库。语音识别部分可在当地,也可在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