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iptables连接局域网和外网网卡时出现错误,求教

楼主(2018-11-13):
发送iptables指令时,出现如下提示:
~ # iptables -t nat -A POSTROUTING -o ppp0 -j MASQUERADE
iptables v1.6.1: Couldn't load target `MASQUERADE':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ry `iptables -h' or 'iptables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linux内核Core Netfilter Configuration和IP: Netfilter Configuration已经全部勾选,出现这个是不是因为我少移植了什么

网友A:
玩的ARM9下的linux啊?
建议去牛卧堂问。

网友B:
意思不是找不到那个文件吗

网友B:
这就是软件问题了。Linux相关的。

楼主:
结贴 感谢各位大大回复
在这里找到了答案:https://blog.csdn.net/u010944778/article/details/46969437
原因是我移植的库不全,今天实在是找不到对应的库,默默的进行了静态编译,然后就过了..
今天对于这个双网卡转发的开发基本结束了,,,撒花撒花~~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结贴 感谢各位大大回复
在这里找到了答案:https://blog.csdn.net/u010944778/article/details/46969437
...

给楼主点赞。

网友D:
这个库很难搞?

网友C:
多谢分享经验啊。

网友E:
静态编译后不影响使用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静态编译后不影响使用效果吧?

不影响,就是编译的文件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