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双极性电压反馈型运放主要缺点是啥

楼主(2018-11-13):
双极性电压反馈型运放主要缺点是啥

网友A:
输入为0,输出不为0

网友B:
不太清楚,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期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A:
双极性?楼主是指双极性电源还是双极晶体管?

网友C:
嗯,
如果是双极性电源,缺点是需要双电源供电,用起来麻烦。

网友C:
如果是双极性电源,缺点是需要双电源供电,用起来麻烦。

网友A:
不过优点是没有1/f噪声,更容易实现高速高带宽。

网友D:
双极型运放肯定是指双极晶体管啊!!这种运放电流驱动能力较强

网友E:
双电源运放主要是用起来不方便   需要两种电源供电   优点是带载能力强  同时放大的信号范围比较广   呵呵

网友F:
我现在使用运放  一般使用单电源供电的  这个用起来比较方便   呵呵   双电源运放在信号处理要求比较严格的地方用的比较多  呵呵

楼主:
OK,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G:
具有直流特性

网友H:
受温度影响最大的是直流补偿、偏置电流等。

网友I:
输入输出阻抗不同

网友J:
高频的量感和延伸明显不足

网友K:
运放,从饱和退出的时间,与比较器相比较,依然相当长。

网友L:
没办法去直接驱动负载

网友M:
缺点是精度低、输入阻抗不高

网友N:
输入电阻比较低

网友O:
双电源的电源电路复杂

网友P:
噪声电压要高一些

网友M:
内部电路相对复杂

网友G:
可能随温度而变化

网友L:
信号源提供的信号功率太小

网友H:
各级之间都采用直接耦合

网友K:
主要是反应的速度了。

网友I:
反相的输入低输出高

网友J:
瞬态反应差

网友P:
失真也比较严重了。

网友O:
低频特性一般。

网友N:
输出电阻比较大约等于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