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能用查表方式访问数据么?C语言的表是不是就是数组?

楼主(2018-11-13):
C语言中能用查表方式访问数据么?C语言的表是不是就是数组?

网友A:
查表方式在汇编里面叫得多

网友B:
查表方式双IO口流水灯(C51)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ms(uchar ms); // 延时毫秒@12M,ms最大值255

uint state[16] = {0xfffe, 0xfffd, 0xfffb, 0xfff7, //状态表
                  0xffef, 0xffdf, 0xffbf, 0xff7f,
                  0x7fff, 0xbfff, 0xdfff, 0xefff,
                  0xf7ff, 0xfbff, 0xfdff, 0xfeff};

void main()
{
    uchar i;   // 循环控制变量,兼有变址作用

      while(1)
    {
        for(i = 0; i < 16; i++)
        {
            P2 = state / 256;   // 查表将高字节送入P2口
            P0 = state % 256;   // 查表将低字节送入P0口
            delay_ms(100);         // 延时100ms
        }
    }
}
void delay_ms(uchar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 = 0; i < 124; i++);
}

网友C:
C中的数组就相当于汇编查表,不过注意声明数组的时候用code关键字声明(真对KEIL C51),不然会将表格copy到SRAM中的。

网友D:
那上面那段程序就没有code关键字,什么后果呢

网友A:
后果就是多浪费32字节RAM

网友E:
后果是表格copy到SRAM中执行。
运行结果都正确。

网友D:
用到给定值的数组,使用CODE放到ROM里面,51的内部RAM小,很容易会不够用的

网友F:
以前还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B:
节约还是比较不错的,
大手大脚惯了不好。

网友G:
C语言教程里都有啊

网友H: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主要幫你們解決開發遇到的技術問題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   很開心遇到大家 希望可以互相幫助 一起學習 共同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