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一段时间后,程序就下载不进去了

楼主(2018-11-13):
有那些大神用过MSP430 f149这款芯片。小弟自己设计一个电路,用的这片子,开始还好。用过一段时间后,程序就下载不进去了。一检查过jtag线路绝对联通。编程软件也都重装过了。还是不行。重新焊的板子,程序是能下载的。

网友A:
这个芯片有烧写次数的限制?

网友B:
硬件设计有安全隐患?

楼主:
怀疑过,坏掉那板子,以前程序还在运行。

网友C:
要注意不小心例如静电之类的损坏器件

网友D:
PCB布线时, 如果有MCU的引脚如果需要外接线引出,最好采用座子,而不是插针.

网友E:
插座尽量不要太靠近PCB的边沿,如果空间足够,最好在座子和PCB边沿间铺上地.

网友C:
尽量不要带电热拔插仿真器。

网友F:
器件没那么容易被静电损坏

网友G:
是都偶,
管脚都带静电保护的,
就像有人讲,焊芯片是不要长时间烫,
但我用热风枪一个劲的吹,板子都吹糊了,
芯片还好

网友H:
检查一下,复用的复位脚上的那个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C:
或者把它焊掉试试。

楼主:
按照楼主的描述,一般都是JTAG下载口的那几个管脚存在虚焊滴

楼主:
建议补焊后再检查下下载线和仿真器之间是否连接好的啊。。。

网友E:
哦,我也头疼过这问题一段时间了的啊,不过现在是 都没出现的了啊,这和经验还是有关系滴。。。

网友I:
一般是焊接问题,仔细检查线路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B:
换一块同样的板子试试,这种问题有很多。可能是jtag的管脚被打坏。

网友J:
单片机不用考虑下载次数吧,至少在它损坏前够你使用了,既然以前用过应该没问题的,先确定一下程序是否没下载进去

网友K:
比如写个端口置高位的程序烧写进去,用万用表测一下,如果还是没反应,换一块单片机试试

网友K:
如果使用的是IAR软件的话,估计是软件没有设置好。烧不进去。

网友F:
一直用的是BSl下载

网友D:
JTAG没问题。下载的驱动好了的吧。另外楼主的下载器是不是有问题。另外430供电不能超过3.6V

网友E:
这个作何解释??

我感觉都差不多的啊,方便就行。

网友L:
首先应该查查IAR有没有提示,
然后从提示入手,判断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然后再具体分析。

网友A:
解决问题要有耐心,一步一步来。
遇到的,解决的问题多了,不知不觉你也是高手了。

网友F:
确定电路是完好的吗,下不进去是什么提示

网友B:
149芯片的少些次数至少是10万次的,这个不应该的

网友F:
难道买的片子为二手的?这个可以自己检查出来的

网友D:
是不是你的焊接存在问题。

网友F:
电路板的电源供电检查一下,不知道具体什么样

网友M:
引用 网友I:
一般是焊接问题,仔细检查线路连接是否正常。

同意。有时候是焊接质量,有时候是有小焊锡球等情况

网友N:
试试上电后立刻下载

@数码小叶 :哈哈
@dirtwillfly :我是被坑惨了,用的寨版下载器,无解
你也发现这个诀窍了

网友O:
就是虚焊了吧

网友P:
熔丝位吗?

网友Q:
这个也不好判断。

网友R:
检测一下所有的硬件电路。

网友S:
焊接是都焊接吗?

网友T:
楼主怎么判断的?

网友U:
芯片烧坏了吗

网友V:
测量一下烧写器?

网友W:
芯片有什么问题

网友X:
是不是没有供电呢

网友V:
是不是不能正常供电了

网友O:
硬件的问题很大。

网友U:
有可能是硬件存在问题。

网友P:
可能需要重置熔丝位了。

网友T:
找出下载的问题了吗?

网友Q:
是不是电压问题?

网友S:
有可能电路断路了。

网友R:
硬件电路不通,其他的都不能工作了。

网友X:
供电以后再测试看看。

网友W:
编程软件呢

网友Y:
这个是MCU的出啥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