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310的P1口,芯片内部有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8-11-13):
求助,MSP430F5310的P1口,芯片内部有上拉电阻吗?

有的

楼主:
我在接按键时还要外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A:
有上拉电阻,作为按键可以不需要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A:
这种数据手册能够查看的问题就不要问了,查一下比发个帖来的快

网友B:
上拉电阻的目的是为了让单片机在没有输出的情况下,为高电平。保证是高电平。

网友B:
那样的话就能够在外界输入低电平的话,就有一个跳变,单片机就能处理。

网友C:
但是如果没有接上拉电阻的话,430的IO口输入模式下,不能保证是高电平,从而造成无法保证按键按下时有一个高电平到低电平的变化

网友B:
是的,是的

网友C:
外界设备的通讯非常频繁的话,还是建议外界上拉电阻的设置的

网友D:
IO口是有带上拉、下拉电阻的,需要注意相关寄存器的配置的吧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是需要接上的。。
增加驱动能力,是信号及时被MCU识别响应。。

网友F:
仙子一般的MCU芯片内部都是有上蜡电阻设置的

网友G:
现在的MCu的一般都会有的,要适当配置使用的

网友H:
这个是有的,在配置相关寄存器使用的时候注意下

网友I:
不需要内部上拉电阻。

网友I:
你是需要驱动什么电路吗?

网友J:
内部有的。

网友K:
设置内部上拉

网友L:
配置了上拉电阻

网友M:
MSP430 的输入输出均可以设置上拉和下拉电阻。

网友N: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网友O:
对P1REN寄存器设置开启上拉电阻。

网友P:
内部有上拉和下拉。

网友Q:
需要在总线上连接上拉电阻。

网友R:
MSP430内部可以配置上拉或者下拉

网友S:
IO口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使能

网友P:
从来没使用过内部上拉

网友J:
可以配置的。

网友O:
将P1.0口作为输入,开启上拉电阻

网友K:
只能在输出时才能用内部上拉

网友N:
下拉同理,也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低电平。

网友L:
其他的芯片不知道有没有呢。

网友M:
上下拉是否开启是由 REN 寄存器决定的

网友R:
通过熔丝的方法

网友Q:
内部带有上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