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运行出错

楼主(2018-11-13):
TMS320C2000系列
单步可以运行,连续运行时总回0地址

网友A:
Watchdog没有关,连续运行复位DSP回到0地址。

网友B:
这个报错吗?

网友C:
这个也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D:
代码都贴出来吧

网友E:
如果设置了看门狗,就要每隔一段时间“喂狗”一次。

网友F:
运行出错或进入死循环

网友G:
看门狗呢?

网友H:
软件为编写上的BUG

网友I:
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J:
主要取决于软件设计

网友K:
“纯软件”复位的程序

网友F:
这个也不是出错了?

网友B:
是不是重启了呢?

网友G:
需要重启看门狗就行了。

网友C:
怎么报错呢?

网友E:
可能系统中有间隔执行的程序,一调用该函数,可能就超过了

网友D:
内存溢出?

网友K:
单步调试有没有卡顿之类的问题呢?

网友J:
可靠性不是很好。

网友I:
是不是供电不足呢?

网友H:
程序写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