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

楼主(2018-11-13):
(无正文)

网友A:
同相输入放大,放大倍数就是1+ R18/R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相输入放大,放大倍数就是1+ R18/R17

那不应该是28倍吗,为什么是27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不应该是28倍吗,为什么是27

理论计算就是这个结果,实际测试值有误差下就要考虑电阻误差、运放的增益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计算就是这个结果,实际测试值有误差下就要考虑电阻误差、运放的增益误差 ...

好的,谢谢

网友B:
低频增益就是28,谁说的27,你就问谁去。
无论理论和实际,只要电阻精度高,误差不会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