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U7802经IIC隔离芯片后数据错误

楼主(2018-11-13):
请教各位大牛个问题。
本人用新唐的ADC芯片NAU7802经隔离芯片后数据不正常是怎么回事隔离用的专用芯片SI8600AC

网友A:
怎么经隔离芯片的?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A:
上你的电路原理图看看

网友B:
是在哪儿隔离,输入还是输出。

单片机信号能过来,ADC的信号过不去,但是不过隔离跟单片机通讯没问题,总线上其他IIC信号过隔离也没问题,只有这个ADC芯片出问题

网友C:
是ADC输入端,还是数据输出端?

ADC的数据输出过不了隔离

网友A:
直接采集不行吗,是不是隔离电路做的不行

用的是专用芯片没有什么周围电路,且隔离电路本身没问题,总线上其他从机可正常通讯

网友D:
没说明白你是怎么隔离的。如果是数据隔离那不影响。如果你是从大信号通过隔离器件互感过来的,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啊。

嗯,本来怀疑ADC的IIC信号驱动能力不足,但是加了上拉以后也没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经隔离芯片的?没看懂啥意思。

si8600ac,专用的IIC隔离芯片,贴了图麻烦帮忙看下

楼主:
加了上拉电阻有一点改善,上拉阻值200R/5V,不敢太大了怕烧了芯片

楼主:
总线上的其他IIC信号过隔离没问题,只有这个ADC芯片出问题(NAU7802)

楼主:
NAU7802 Data Sheet V1.7.pdf (1.41 MB, 下载次数: 1)

网友E:
这 跟ADC和单片机无关嘛,是这个隔离芯片电路问题。

网友E:
楼主你上拉电阻对吗,跟官方的阻抗差很多啊。

网友E:
吓得我以为新唐的芯片有毛病呢,原来楼主没有按照隔离芯片的推荐电路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吓得我以为新唐的芯片有毛病呢,原来楼主没有按照隔离芯片的推荐电路做。 ...

目前看来还真是芯片的问题,后边上拉电阻改为3K也没什么用
一配合隔离器件就出错

测试发现第一组数据能正常收发,收发结束后SDA莫名奇妙被拉低,然后数据就出错了

网友E:
如果没有那个隔离芯片的话是正常的,那么就跟单片机和这个ADC关系不大。看你的电路跟那个隔离手册是不同的。参数和原理图最好按推荐的。

网友F:
这样隔离起来有什么好处,就是5V和3.3V的匹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