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cu的N76E003可以通过串口升级程序?

楼主(2018-11-13):
各位:
问下,N76E003和主控通过串口链接,如果通过串口升级N76E003的程序?(不是用pc机软件isp方式升级),有没有参考升级的c代码?

网友A:
可以,好像出厂就内置了Bootloader,用ISP软件就可以串口升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好像出厂就内置了Bootloader,用ISP软件就可以串口升级

错了,76E003出厂不存在内置BootLoader,就是纯粹的空片。
但是,你可以自己烧录进去LDROM+APROM,其中LDROM里面是BootLoader,这样就可以在出厂后,用串口进行升级。

网友B:
76E003可以通过串口升级,前提是你在出厂前必须对芯片烧录BootLoader在LDROM,并且选择用LDROM引导。
BootLoader代码本论坛就有好几个帖子,自己找找吧。

网友C:
有的,在github上有找到
https://github.com/Jen-Chih-Liu/N76E003_ISP

网友A:
这就要看看手册了,看看ISP的协议是什么

网友A:
或者用分析仪,分析一下官方的串口通信协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错了,76E003出厂不存在内置BootLoader,就是纯粹的空片。
但是,你可以自己烧录进去LDROM+APROM,其中LD ...

这样啊,我看这个芯片下有ISP烧录软件,以为可以呢。

网友D:
最好用新唐的烧录工具搞,如果搞串口的,好像需要烧录引导程序。

网友:
电脑端的升级软件?之前听说有个大神用一个什么脚本做的。

网友:
这个芯片手册应该有讲到那个ISP握手的协议吧,或者查查新唐官方关于ISP的资料有没有

网友E:
官方提供了isp的上位机和下位机的范例,如果不想费脑子自己设计握手协议就研究一下官方提供的代码。如果是自己重写就随便你了,想怎么更新就怎么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