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是噪声

楼主(2018-11-13):
我最近用adk6727套件中的标准采样例程,把采集到的数据存到扩展的SDRAM上面,然后以SDRAM上得数据来播放,得到了很清晰的语音,不过我把数据导出来,拿到MATLAB上播放,就全部是噪声了

网友A:
是不是数据格式的问题?

网友B:
编码格式的问题吧

网友C:
或者也可能是大小端结的问题

网友B:
数据反了吧?

网友D:
因为数据导出之后应该是有符号数,符号的问题

网友E:
采样时24位的,数据是32位的,中间的差别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F:
是不是格式不一样呢

网友G:
这个数据没有问题。

网友H:
楼主有图片吗?

网友I:
声音本来就是噪声似的。

网友J:
MATLAB上播放信号呢

网友K:
数据是多大的呢

网友L:
SDRAM上得数据?

网友M:
数据有问题?

网友N:
MATLAB有问题

网友L:
怎么不保存到SD卡中呢?

网友F:
使用的是什么格式呢?

网友K:
这个硬件电路有要求吗?

网友G:
可能超出范围了吧。

网友J:
MATLAB怎么读取的

网友H:
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I:
有规律吗?

网友O:
保存没有问题,数据肯定正确的,看看格式转换对了吗?

网友N:
可能设置的格式不对。

网友M:
把一段数据粘贴看看吧

网友G:
停止运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