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打开窗口看门狗后,不能下载程序了

楼主(2018-11-13):
stm32f030 芯片
用uVision编译器下载程序,程序中开开窗口看门狗,程序进入掉电模式,出现如下画面。这应如何解决?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
只掉电模式没问题;
只开窗口看门狗不掉电也没问题;
只要开窗口看门狗同时掉电,就不行了

网友A:
只要开看门狗同时掉电,什么掉电,关电源?

楼主:
        掉电就是运行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PWR_STOPEntry_WFI);    让cpu进入低功耗。

网友B:
STM32 ST-LINK Utility 这个软件用过吗?你用这个软件试试看,如果可以,说明没毛病

网友C:
你这是根本没有下载进去吧,试试那个官方的专门下载用的工具。

网友D:
我怎么看不到画面呀

网友E:
请问什么是窗口看门狗呀

网友F:
程序都没有烧进去 怎么开的看门狗呀

网友G(2020-05-30):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啦,程序里加入看门狗之后,就不能下载程序了,即使能下载也跑不了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