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真双极和准双极

楼主(2018-11-13):
最近需要用到差动输入的adc,找了很多型号,发现有真双极和准双极,差动输入方式的还分差动跟伪差动。网上找不到相关介绍,一般我们用单极adc要测量双极信号需要将信号抬高1/2vcc,我的理解是准双极的原理和抬高输入信号的原理一样。不知道真双极和准双极,差动跟伪差动使用的性能有差别吗?

网友A:
差动的信噪比一般好过伪差动,个人觉得这仅仅是因为输入信号范围变宽而器件的噪声一样。

网友B:
使用差动的好一点  个人认为   不过价格应该高点   呵呵

网友C:
选用什么片子  主要还是看你的电路的要求   对信号的要求号是否很高   如果高的话  就需要性能好点的片子

楼主:
嗯,我再选择下

楼主:
差动信号的处理是很关键的。

网友D:
伪差分信号连接方式减小了噪声,并允许在仪器放大器的共模电压范围内与浮动信号连接.在伪差分模式下,信号与输入的正端连接,信号的参考地与输入的负端连接。
伪差分输入减小了信号源与设备的参考地电位(地环流)不同所造成的影响,这提高了测量的精度。伪差分输入与差分输入在减小地环流和噪声方面是非常相似的,不同的方面在于,差分输入模式下,负端输入是随时间变化的,而在伪差分模式下,负端输入一定仅仅是一个参考。
描述伪差分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输入仅仅在打破地的环流这个意义上是差分的,而参考信号(负端输入)不是作为传递信号的,而仅仅是为信号(正端输入)提供一个直流参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