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找不到单电机库文件

楼主(2018-11-13):
4.3电机库找不到单电机库文件,文件不存在。 那个大神可以分享下吗?

楼主:
以下是编译后信息:
Build target 'STM3210B-EVAL'
linking...
.\STM3210B-EVAL\STM3210B-EVAL.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MC_Library_Compiled\STM32F10x_SD\MC_Library_STM32F10x_single_drive.li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inished: 0 information, 0 warning, 0 error and 1 fatal error messages.
".\STM3210B-EVAL\STM3210B-EVAL.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网友A:
你这个是缺少4.3的LIB库;

网友B:
这个是在哪儿下载的,有人知道地址吗,发一个

网友C:
解决办法   ,KEIL工作空间,编译一遍_Lib的Project,然后就生成这个空间,这个时候再切换到_User的project,就正常了

网友D:
安装的时候应该有的额 你找找看

网友E:
安装目录里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