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可靠的电源供电系统

楼主(2018-11-13):
要用在24V的车子上的GPS+GPRS设备,想设计一个可靠的电源供电系统。

网友A:
还有其他需求吗

楼主:
DC-DC芯片用LM2596-5V,两个3.3V的LDO分别给GPS和CPU供电,要求电源进来能过浪涌、滤波好。

楼主:
上下电不会产生尖峰脉冲,目前上下电在5V、3.3V出都能测得尖峰脉冲。

滤波就可以
滤波就可以
滤波就可以
滤波就可以

网友B:
汽车的电源是非常不纯净的!!可以考虑加LC滤波!!!还有延时开关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C:
TVS + 滤波电路应该能够解决问题

楼主:
LC滤波可以,24V车子电感和电容如何选择呢?

楼主:
地线上的干扰如何滤除呢?

楼主:
我原先加了共模电感,却发现加了之后,3.3V的纹波反而变大了

网友D:
DC24V输入,经过2576(性价比比较好的,包含LC电路)DC-DC转换为5V,然后供给能转换为3.3V的LDO芯片就可以直接给GPS模块供电的了啊,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

网友E:
GPS硬件电路极为简单,GARMIN GPS 25LP可以和单片机串口直接连接。

网友F:
gps的电源电路也没啥的啊,主要就是其备用电源接常电3V或者3.3v,主电源控制输入3v或者3.3v就可以控制GPS定位数据的输出了啊

网友G:
6楼的方法就可以满足应用要求了

网友G:
LM22676TJ-ADJ
其他保护元器件及LDO就不说了。。。

网友H:
24V供电的话,Lm2576的性能足可以满足的了

网友I:
考虑功耗的话,就重新选一个的吧,该芯片的稳定性不错的

网友J:
电源的供电时非常重要的,这里既要考虑功耗的又要注意成本的

网友C:
那就是需要将24V的电源转换成GPRS+GPS能用的。。

网友K:
而一般GPRS与GPS的电源都是3.3V的,这就是说需要24v转换到3.3V的

网友L:
建议采用多级转换的,直接诶转换的电源的转换效率会很低的

网友I:
这个电源不稳定,在电源的输出加上一个滤波电容的看下效果的。

网友M:
楼上说的是,至少选择两级降压模式处理的

网友E:
24V的转换为5V输出吗?
推荐DCDC电源。

网友E:
可靠性完全性是摆在首要的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