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谁能提供一个针对79SH165类EEPROM的确定能用的操作代码

楼主(2018-11-13):
谁能提供一个针对79SH165类EEPROM的确定能用的操作代码

网友A:
到源码区找找吧

楼主:
我看了论坛上的某些代码,存储函数的形参为unsigned char idata的指针变量,现我要存储4个unsigned char变量和3个signed long变量,共16字节,怎么处理

网友B:
void main(void)
{
          long i=-0x12ef5678;
          unsigned char j,k,m,n;
          long d;
          j = (unsigned char) i;
          k = (unsigned char) (i>>8);
          m = (unsigned char) (i>>16);
          n = (unsigned char) (i>>24);
          d = (((unsigned long)n)<<24) | (((unsigned long)m)<<16) | (((unsigned long)k)<<8) | j;
          while(1);
}

楼主:
这个类EEPROM,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说需要注意什么地方

网友B:
FLASHCON寄存器为1,操作EEPROM; FLASHCON寄存器为0,操作code 区域

网友C:
每次EEPROM擦除后,才能将为0的bit 置1,如果要将为1的bit清0,则需要擦除整个SECTOR

网友C:
一定要在擦除,写入函数中加上软件标志位,判断你的擦除,写函数是否为正常的情况下进入的(不是跑飞掉进入),这样可以防止误擦写

网友D:
FLASHCON=1;
XPAGE = XX;
IB_OFFSET = XX;
IB_DATA = XX;
if(flag != 0x96)
{
      return;
}
IB_CON1 = 0x6E;// PROGRAM
IB_CON2 = 0x05;
IB_CON3 = 0x0a;
IB_CON4 = 0x09;
IB_CON5 = 0x06;
NOP;
NOP;
NOP;
........
FLASHCON = 0;

网友E:
接收端统计总数和错误数。

网友D:
这个就是一个EEPROM编程的示例

楼主:
读eeprom时,非得用unsigned char data类型么,普通的unsigned char行么?

网友F:
中颖的代码基本一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论坛上的某些代码,存储函数的形参为unsigned char idata的指针变量,现我要存储4个unsigned char变 ...

进行拆分,例如你要存储unsigned long变量,放在eeprom里面连续四个字节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