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简单说说DSP中为什么要使用CPLD

楼主(2018-11-13):
谁能简单说说DSP中为什么要使用CPLD

网友A:
DSP的速度较快,要求译码的速度也必须较快。利用小规模逻辑器件译码的方式,已不能满足DSP系统的要求。同时,DSP系统中也经常需要外部快速部件的配合,这些部件往往是专门的电路,有可编程器件实现。 CPLD的时序严格,速度较快,可编程性好

网友B:
非常适合于实现译码和专门电路。

网友C:
楼主这个绝对是伪命题。
没有规定DSP就一定要用CPLD,只能说建议使用CPLD去替代逻辑电路

网友D:
我使用的dsp中添加CPLD的原因是  用cpld做DSP的外设扩展   cpld连接在dsp的总线上   总线向一定的地址发送数据   这个地址对应一个外设   这个数据也就送入到相应的外设中

网友E:
对, 总体来说  也就是用cpld做了译码   节约了dsp的IO口

网友F:
这种情况  很常见了    主要是外设扩展

网友C:
比如CPU上的LPC接口也是一个东西

楼主:
嗯,好的,我明白了,多谢啊

网友G:
可实现多种功能,既可做运算,又可做控制。

网友H:
DSP以寄存器的方式来控制CPLD的IO口

网友I:
不是必须带有CPLD的

网友J:
扩展出来的那些I/O口

网友K:
就是自己做个通信协议

网友L:
CPLD控制AD 转换芯片进行转换

网友M:
数据总线外扩IO口

网友N:
运算很快,而且要求快的才用DSP。

网友O:
DSP是数字处理芯片,和MCU差不多,里面有硬件乘法器,擅长数字运算,也能控制,速度比MCU高。 CPLD是可编程数字逻辑

网友P:
用DSP做图像处理,采用DSP+FPGA组合

网友O:
CPLD是硬件实现的。

网友G:
DSP主要用做运算处理,一般不用DSP做控制用。 一般FPGA和DSP会配合使用。

网友N:
DSP的语言最后是变成逻辑电路的连接一般的处理CPLD

网友H:
DSP通过地址、数据、控制线与CPLD连接,然后CPLD接收DSP的指令,进行译码,得到译码结果,然后输出。

网友M:
,要和硬件电路结合起来看

网友I:
CPLD一般是由来扩展I/O口的。

网友L:
DSP访问就可以 。

网友J:
直接当DSP的I/O

网友K:
只要两者相互配合好就行

网友P:
CPLD扩展的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