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L上电不复位

楼主(2018-11-13):
有几个板子,只有这一个上电不跑程序,要手动复位后正常运行,经检查验证不是程序问题,也不是BOOt脚问题,上电后第一次手动复位时间持续较长,之后手动复位只需要短一下rst脚即可复位,求分析,为什么第一上电后要复位时间那么久,其他板子都是100k,0.1u都能自动复位,而这个计算至少要1s,如果复位脚换大的电容也不太合适吧

网友A:
新手小白可在某宝上搜索 51单片机开发 远程服务

网友B:
端口有复用的可能

网友C:
先测量一下端口的电压, 可能电压不足, 一直在复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