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滑动窗数组,想听听各位坛友的高见

楼主(2018-11-13):
相信对于处理数据而言,滑动窗口数组是很常见的存放数据的方法了,但之前只觉得能用就OK,一直没有仔细去考虑如何才能让代码更简洁更高效,所以把自己用的方法放上来,有错误不足的地方请各位帮忙指正,顺便聊聊更好的实现方法,O(∩_∩)O哈哈~我就不放代码了(一言不合),第一种适合需存储的数据不多的,进子函数后如此赋值,保持最后一个是当前值;第二种适合多数据缓存,用for循环来干,往右一个一个填满数组后再向左移丢掉第一个填充最后一个。
欢迎各位的发言,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拿出来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A:
用一个静态数组做ringbuffer, 外加维护一个sum。环形缓冲区记录一个当前下标,记录一个缓冲区是否已经满了,记录一个数组的最大下标。
每次新采样进来的,替换当前下标的值,同时sum减去替换前的,加上替换后的。下标移动到下一个位置,如果移动到了数组的末尾,则从第一个重新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静态数组做ringbuffer, 外加维护一个sum。环形缓冲区记录一个当前下标,记录一个缓冲区是否已经满了 ...

环形缓冲区,这个好用么?学习了,不过这个和普通的数组放满了在从头放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网友B:
数据可以不用动,移动读指针和写指针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可以不用动,移动读指针和写指针就可以了

好办法,只是指来指去会不会太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办法,只是指来指去会不会太绕了?

就相当于你看书,可以眼睛动,书不动,或者眼睛不动,书动,具体选哪个,看你自己那个实现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相当于你看书,可以眼睛动,书不动,或者眼睛不动,书动,具体选哪个,看你自己那个实现方便 ...

解释的很生动,好的,看个人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