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一个运放电路(输入网络比较少见)

楼主(2018-11-14):
各位大神:
这个运放电路,后半部分是个差分放大电路,比例为1,比较常见。
但输入部分我没弄明白。
1.R25电阻是什么功能?
2.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怎么算的?
谢谢

网友A:
对称的差摸电压衰减作用。
对输入电压进行由2个100K和20K组成的衰减网络。再到后面进行差分变换。
很明显这个线路不是为了放大,而是为了匹配,该网络的实际衰减=VOUT为100K------10K//100K,然后±绝对值相加。

楼主(点评):
网络的实际衰减=VOUT为100K------10K//100K,然后±绝对值相加。大神,这个没看懂是啥呢?

楼主(点评):
很明显这个线路不是为了放大,而是为了匹配。求教大神,这个是要匹配什么呢?

网友B:
如果放大器最左端直接正、负12V电源,考虑电源内阻很小,可看着0.差分放大器左边(电阻网络加正负12V)等效为:电压Ve=[12- (-12)] * 20 /(20 + 100 + 100) = 2.182(V); 内阻R= 20 * (100 + 100) / (20 + 100 + 100) = 18.2(k)的差分输入电源。考虑到存在内阻R=18.2k的情况,右边差分放大器放电倍数修改为:Au = 100 / (18.2/2 + 100) = 0.9166.  最后运放U24的输出电压为 Vout = ve * Au = 2.182 * 0.9166 = 2.0 (V).

网友A:
有2种算法算出倍数
第一种,把R25的2端,直接算作运放网络的输入端。
R25拆成2个10K,中间等效接地,该电阻还等效并联了一个100K+10K电阻。等效电阻=9.16666666666
串联的R28=100K,所以其衰减倍数=11.909........
后面就很明显是一个1倍的差摸放大器,所以总输出=12/11.0909*2=2.015V。
另外一种算法,折合到信号源阻抗、再结合运放反馈网络来计算,稍微复杂点,但结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2种算法算出倍数
第一种,把R25的2端,直接算作运放网络的输入端。
R25拆成2个10K,中间等效接地,该电阻 ...

R25拆成2个10K,中间等效接地,这样恐怕不行,因为+12V -12V电源不一定是+-12V的。这样R25中间就不一定是0电平了。

网友C(点评):
跟电源有什么关糸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R25拆成2个10K,中间等效接地,这样恐怕不行,因为+12V -12V电源不一定是+-12V的。这样R25中间就不一定是 ...

当然可以,你就以正负12V来计算,线性电路,你完全可以按照一个典型的数值来进行计算,然后获得变化后的线性结果。
首先我们知道了这是一个抗共模的差分放大器,正负同步升高降低,输出不会改变。而差分输出是以IN1-IN2计算,这个原则永远适用,当然适用一个是+12V,一个是负12V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你就以正负12V来计算,线性电路,你完全可以按照一个典型的数值来进行计算,然后获得变化后的 ...

哦 是的 感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是的 感谢回复

一个线性线路,有时候用实数比用代数方便很多,假如一个线性放大器代数算起来复杂,而工作属性已经确定,那么,你完全可以用一个可能可以简化的实数来代入,然后进行输出计算,获得的结果,就是放大器的比例。

楼主(点评):
嗯 是的 简化一下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2种算法算出倍数
第一种,把R25的2端,直接算作运放网络的输入端。
R25拆成2个10K,中间等效接地,该电阻 ...

你好,这句“串联的R28=100K,所以其衰减倍数=11.909”的衰减倍数怎么来的,可以解答下吗? 基础有点差,想学习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