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IR滤波器设计-至简设计与应用FPGA附带源码

楼主(2018-11-14):
1      项目背景 (源码下载,至简设计法辅导交流群:544453837)
1.1 FIR和IIR滤波器
      FIR(Finite Impulse Response)Filter:有限冲激响应滤波器,又称为非递归线性滤波器。

      FIR滤波器,顾名思义,其脉冲响应由有限个采样值构成。长度(抽头数)为N、阶数为N−1的FIR系统的转移函数、差分方程和单位冲激响应分别如下列三式所示。

      IIR(Infinite Impulse Response)Filter:无限冲激响应滤波器,又称为递归线性滤波器。

      FIR相对与IIR来说,具有如下的优点:

Ø  可以具备线性相位特性

      线性相位的概念:如果滤波器的N个实值系数为对称或者反对称结构,该滤波器具有线性相位。        W(n)=±W(N−1−n)W(n)=±W(N−1−n)

线性相位的特性:通过线性相位滤波器的信号的所有频率部分具有相同的延迟量。

Ø  易于设计

但FIR也有自身的缺点:同样指标的滤波器,FIR需要更多的参数,即实现时消耗更多的计算单元,产生更大的延迟。

1.2   FIR滤波器的原理

      信号通过一个FIR滤波器其实就是信号与FIR滤波器的系数进行卷积(即乘累加)的过程。我们以一个简单信号模型为例,了解一下FIR波形器的原理。

     现在有三组信号,分别是:

     信号1:低频信号,即在时域上变化慢的信号,其输入先后为1 1 1 1 2 2 2 2。

     信号2:直流信号,其输入先后为1 1 1 1 1 1 1 。

    信号3:高频信号,即在时域上变化快的信号,其输入先后为1 2 1 2 1 2 1 2 。

     简单的滤波器模型

     低通滤波器:1 1

     信号1与低通滤波器进行卷积运算,其结果再除以2,得到如下数据:1 1 1 1.5 2 2 2。可以看到,低频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器后,各个点仍然保持了其形状,而且在1变成2时,还变平缓了。

     信号2与低通滤波器进行卷积运算,其结果再除以2,得到如下数据:1 1 1 1 1 1 1。可以看到,直流信号与输入的信号完成相同。

信号3与低通滤波器进行卷积运算,其结果再除以2,得到如下数据:1.5 1.5 1.5 1.51.5 1.5 1.5。可以看到,高频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器后,已经完成消去了形状,变成了直流信号。

      再考虑另一种滤波器模型,高通滤波器:1 -1

     信号1与高通滤波器进行卷积运算,其结果再除以2,得到如下数据:0 0 0 -0.5 0 0 0。可以看到,低频信号经过高通滤波器后,信号变化基本上消失。

     信号2与低通滤波器进行卷积运算,其结果再除以2,得到如下数据:0 0 0 0 0 0 0。可以看到,直流信号仍然是没有变化。

     信号3与低通滤波器进行卷积运算,其结果再除以2,得到如下数据:-0.5 0.5 -0.5 0.5-0.5 0.5 -0.5 0.5。可以看到,高频信号已经仍然保持了变化的形状。

由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FIR滤波器其实就是信号与FIR滤波器的系数进行卷积(即乘累加)的过程。通过调整滤波器系数、抽头个数,就可实现低通、高通、带通等滤波器。

1.3    FIR滤波器的设计
1.3.1  matlab产生滤波器系数
     打开matlab在其命令窗口输入fdatool 按下回车

     调出FIR滤波器的设计界面。

      在波形设计界面中,我们重要关注以下选项。

      Response Type:选择可以选择滤波器的类型,可选择:lowpass低通滤波器、Highpass高通滤波器、bandpass带通滤波器、bandstop带阻滤波器。

     Fs(采样频率):

      Fstop :信号截止频率

     Fpass:

     Filter Order:用来设置滤波器的抽头个数。可以在specify order中输入个数,也可以选择Minimumorder,让系统计算满足要求的前提下的最小抽头个数。

     点击Design Filter,就可以计算出抽头系数。

     产生系数后点击file 菜单里的Export 将系数保存到工作区

点击export

      点击之后打开工作区里的Num。

    而后将下图第一列的数据复制粘贴到txt文件中。

注意复制后需在两个系数间插入逗号(英文输入状态下的的逗号)。

这样就得到滤波器的系数了。

1.3.2FPGA生成FIR IP核
     打开工程后,在IP catalog这一界面中选择DSP下一目录中选择Filter 在选择选择 FIR II

     首先在Fitter这一界面做如下操作

     Filter Type

    Interpolation Factor:

    Decimation Factor:

    Max Number of channels:

    Clock rate:填写本IP核的工作时钟频率。

     clock slack:

     Input sample rate (msps):采样率

     点击coefficients,进入coefficients界面。

     这一界面点击import from file ,弹出一下界面,找出我们之前用matlab生成的系数文件,点击import,导入成功后可以看到下图的 frequency response界面的波形发生变化

     在coefficient界面,还可以设置系数的格式、数据位宽等。

      其它选项不改按默认的来点击finish即可。

     以上就是生成 FIR滤波器的主要步骤。

2    设计目标
     本次案例将使用到采样率大于100M的双通道的示波器。将示波器的两个通道,分别与FPGA的DA通道1和DA通道2相连,观察两路DA的输出。其连接示意如下图所示。

     本案例是FPGA内部产生正弦信号,这个正弦信号一路输出给DA通道1,另一路经过FIR滤波器后,输出给DA通道2。

      正弦信号的频率受开发板上的3个拨码开关控制,用3位信号key表示,一共可以产生8种频率。

     正弦信号的频率 约等于: 100KHz * (key+1)。

     例如,当key等于0时,产生约100KHz的正弦信号;

    当key等于1时,产生约200KHz的正弦波;

     当key等于7时,产生约800KHz的正弦波。

      FIR滤波器是低通滤波器,其截止频率是500KHz,这样原则上超过500KHz的信号就会被滤除。滤波器的输出给通道2。

     下面是示波器的显示效果,其中黄色是通道1输出的信号(上面的波形),下面蓝色是通道2的输出信号(下面的波形)。

     下图是100KHz的信号图。

下图是200KHz的信号图。

下图是300KHz的信号图。

下图是400KHz的信号图,可以看到已经衰减了。

       下图是500KHz的信号图,可以看到已经衰减的很小了。

       下图是600KHz的信号图,可以看到通道2已经没有波形。

     下图是700KHz的信号图,可以看到通道2已经没有波形。下图是800KHz的信号图,可以看到通道2已经没有波形。

下图是800KHz的信号图,可以看到通道2已经没有波形。

3  设计实现
3.1 顶层接口
      新建目录:D:\mdy_book\fir_prj。在该目录中,新建一个名为fir_prj.v的文件,并用GVIM打开,开始编写代码。

     我们要实现的功能,概括起来就是FPGA产生控制AD9709,让其中的通道A未滤波的正弦信号,让通道B输出滤波后的正弦信号。为了控制AD9709的工作模式,就要控制AD9709的MODE、SLEEP管脚;为了控制通道A,就需要控制AD9729的CLK1、WRT1、DB7~0P1管脚;为了控制通道B,就需要控制AD9729的CLK2、WRT2、DB7~0P2管脚。根据设计目标的要求,整个工程需要以下信号:

1.       使用clk连接到晶振,表示50M时钟的输入。

2.       使用rst_n连接到按键,表示复位信号。

3.       使用3位信号key,表示三位拨码开关。

4.       使用dac_mode信号连接到AD9709的MODE管脚,用来控制其工作模式。

5.       使用dac_sleep信号连接到AD9709的SLEEP管脚,用来控制其睡眠模式。

6.       使用dac_clka信号连接到AD9709的CLK1管脚,用来控制通道A的时钟。

7.       使用dac_wra信号连接到AD9709的WRT1管脚,用来控制通道A的写使能。

8.       使用8位信号dac_da连接到AD9709的DB7~0P1管脚,用来控制通道A的写数据。

9.       使用dac_clkb号连接到AD9709的CLK2脚,用来控制通道B时钟。

10.    使用dac_wrb号连接到AD9709的WRT2脚,用来控制通道B使能。

11.    使用8位信号dac_db接到AD9709的DB7~0P2脚,用来控制通道B写数据。

      综上所述,我们这个工程需要11个信号,时钟clk,复位rst_n,拨码开关的输入key,dac_mode、dac_sleep、dac_clka、dac_wra、dac_da、dac_clkb、dac_wrb和dac_db信号,其中dac_da和dac_db是8位信号,其他都是1位信号。下面表格表示了硬件电路图的连接关系。

将module的名称定义为fir_prj,代码如下:

      其中clk、rst_n是1位的输入信号,dac_da和dac_db是8位的输出信号,key是3位输入信号,dac_mode,dac_clka,dac_wra,dac_sleep,dac_clkb,dac_wrb是一位输出信号。

3.2    正弦信号设计
     假设产生的正弦信号命名为sin_data信号。sin_data是从表XX中选择出来的值,该表一共有128个点。该表的产生方法,请看案例“信号发生器和DA转换”一章的内容。

      很自然地定义一个7位的选择信号addr。我们只要控制好addr,就能方便得到sin_data。因此可以写出下面代码。

      接下来是设计信号addr。

     addr是用来控制选择数据的地址,通过控制addr的增加值,就能产生多种频率的正弦波。

     以频率为100KHz的正弦信号为例。该正弦信号的周期是10000ns。本工程的工作时钟是20ns,也就是10000/20 = 500个时钟输出一个正弦信号,也就是500个时钟将上表的128个值输出一遍。因此每个时钟addr增加的值:128/500 = 0.256。

      按同样的分析方法,可以得到其他信号频率的addr增加值,总结如下。

     100KHz的正弦信号,每个时钟addr增加:128/250      = 0.256

     200KHz的正弦信号,每个时钟addr增加:128/250      = 0.512

     300KHz的正弦信号,每个时钟addr增加:128/166.6667 = 0.7679

     400KHz的正弦信号,每个时钟addr增加:128/125      = 1.024

     500KHz的正弦信号,每个时钟addr增加:128/100      = 1.28

     600KHz的正弦信号,每个时钟addr增加:128/83.3333  = 1.5358

    700KHz的正弦信号,每个时钟addr增加:128/71.4286  = 1.792

    800KHz的正弦信号,每个时钟addr增加:128/62.5      = 2.048

     由于addr是表示0~127的整数,而addr每次增加的值包含小数,而FPGA是没有小数的。为此,我们将上面的小数乘以1024,然后取整,就变成了每次要增加的整数,结果保存到addr_tmp中。即:

     100KHz的正弦信号,每个时钟addr_tmp增加:0.256   *1024 = 262.144 ≈ 262

     200KHz的正弦信号,每个时钟addr_tmp增加:0.512   *1024 = 524.288 ≈ 524

     300KHz的正弦信号,每个时钟addr_tmp增加:0.7679  *1024 =786.3296 ≈ 786

     400KHz的正弦信号,每个时钟addr_tmp增加:1.024   *1024 =1028.576 ≈ 1029

     500KHz的正弦信号,每个时钟addr_tmp增加:1.28    *1024 =1310.72  ≈ 1311

     600KHz的正弦信号,每个时钟addr_tmp增加:1.5358  *1024 =1572.6592 ≈1573

     700KHz的正弦信号,每个时钟addr_tmp增加:1.792   *1024 =1835.008 ≈ 1835

     800KHz的正弦信号,每个时钟addr_tmp增加: 2.048  *1024 =2097.152 ≈ 2097

     而上面8种频率信号,是由拨码信号key控制的。因此,可以写出addr_tmp的代码。

     上面的代码中,addr_tmp是小数乘以1024后得到的,那么最终addr_tmp要除以1024,再赋给addr。除以1024,其实就是向右移10位。addr_tmp向各移10位后,保留7位结果赋给addr就够了。所以addr_tmp位宽为17位。

3.3     FIR滤波器设计
3.3.1  matlab生成FIR系数
      打开matlab,在其命令窗口输入fdatool 按下回车调出波形设计界面。

在波形设计界面中

     Response Type:案例要求滤波高于500KHz的信号,所以选择lowpass低通滤波器

     Fstop: 截止频率设为600KHz

      Fs:采样频率: 12.5MHz(12500Khz)

      其它选项默认点击Design Filter

     产生系数后点击file 菜单里的Export 将系数保存的工作区

     点击export。

     点击之后打开工作区里的Num

      而后将下图第一列的数据复制粘贴到txt文件中.

     注意复制后需在两个系数间插入逗号(英文输入状态下的的逗号)

3.3.2  新建FPGA工程

1.)打开quartus,点击File 在File菜单中选择New ProjectWizard.... 。

     2.弹出Introduction界面选择Next。

(3)设置工程目录,工程名,顶层模块名

工程目录设置为:D:\mdy_book\fir_prj

工程名:fir_prj

顶层模块名:fir_prj

填写完毕后,点击next之后进入下一界面。

     工程类型界面,Project Type选择Empty project,选择空白工程。点Next进入下一个界面。

     (3.)在文件添加界面,不选择任何文件。点击Next,进入下一个界面。

       4.)器件选择界面。在Device family这一项之中选择 Cyclone IV E;在下部的Available device 选择EP4CE6F23C8。完成后直接点击Finish。

3.3.3    FPGA生成FIR IP核

     建立工程后,在quartus中IP catalog这一界面中选择DSP下一目录中选择Filter 再选择 FIR II。

     点击后进入此界面给新生成的fir滤波器ip核选择如下路径:D:\mdy_book\fir_prj\my_fir.v,IPvariationfile name这一项选择verilog。点击OK后,进入FIR滤波器设置界面。

     在Fitter specification界面按如下设置:

     Filter Type:要选择Single Rate,表示只采用一种采样率。

     Clock Rate:因为我们工程使用的是50MHz时钟,所以此处要填写50MHz。

     Input Sample Rate (PSPS):这个是填采样率。和matlab相匹配,因此要填12.5MHz。

     其他参数默认。

     然后点击coefficients选项卡。

      单击import from file ,在输出的界面中,找出我们用MATLAB生成的系数文件:my_fir_coe.txt,点击import导入。导入成功后可以看到下图的 frequency response界面的波形发生变化。

     在Coefficient Bit Width中,填写16。表示每个系数用16比特量化

如上图,在Input/Output Options选项卡中,做如下设置。

Input Type:选择Signed Binary,表示输入的数据是有符号数(补码形式)。

Input Width:输入8。表示输入的数据是8位位宽。

Output Type:选择Signed Binary,表示输出的数据是有符号数(补码形式)。

MSB Rounding:选择Truncation。表示输出结果的高位要截断。

MSB Bits to Remove:填写3。表示MSB要截取3个符号位。

LSB Rounding:选择Truncation。表示输出结果的低位要截断。

LSB Bits to Remove:填写19。表示LSB要截断低19位。这样最终输出的结果就是8位。

其他选项默认,点击Finish,软件就会去生成FIR IP核。

     出现上面的提示,就是生成成功了。

      IP核生成后弹出此对话框点击yes 将此IP核添加进工程。

3.3.4例化FIR IP核
     用GVIM打开D:\mdy_book\fir_prj\my_fir.v文件,该文件就是生成的FIR IP核文件。

     特别注意的是,滤波器的输入数据和输出数据都是有符号数(补码的形式,-128~127)。而我们知道,正弦信sin_data是无符号数(0~255)。所以要将sin_data变成有符号数,再送给FIR进行滤波。假设转换后的信号为fir_din,该信号位宽为8位。

      无符号数转成有符号数的方法很简单:fir_din = sin_data - 128。读者有兴趣可以验证一下。

     生成FIR IP核后,我们要对其进行例化,才行使用上这个IP核,例化名起名u_my_fir,fir的输出数据信号命名为fir_dout。

3.4   DA接口信号设计
     接下来是设计信号dac_da。dac_da是直接输出正弦信号,但由于DA的输出电压与dac_da是成反比例线性关系,所以dac_da都是按(255-sin_data)得到。那么可以写出dac_da的代码。

      接下来是设计信号dac_sleep,AD是一直工作的,所以要让dac_sleep一直为0。

dac_clka为了满足tS的时间要求,可以让dac_clka = ~clk。

dac_wra可以与dac_clka相同。

      接下来是设计信号dac_db。dac_db是直接输出滤波后的信号fir_dout。但要注意的是fir_dout是有符号数(范围是-128~127),所以要转有无符号数(0~255)。假设转换后的信号为fir_dout2,则fir_dout2 = fir_dout + 128。另外,由于DA的通道2的输出电压与dac_db是成反比例线性关系,所以dac_db都是按(255-fir_dout2)得到。那么可以写出dac_db的代码。

      dac_clkb为了满足tS的时间要求,可以让dac_clkb = ~clk。

dac_wrb可以与dac_clkb相同。

3.5 信号定义
      至此,模块主体已经完成。接下来是将module补充完整。

      addr是用assign设计的,因此类型为wire。其值最大为127,一共有7根线,位宽为7,故而代码如下

     addr_tmp是用always设计的,因此类型为reg。如前面所述,该信号的位宽是17,故而代码如下

     sin_data是用always设计的,因此类型为reg。其最大值为255,要有8根线表示,位宽为8,故而代码如下

    fir_din是用assign设计的,因此类型为wire。其位宽为8,故而代码如下

     fir_dout是用例化模块的输出,非always设计的,因此类型为wire。其位宽为8,故而代码如下

fir_dout2是用assign设计的,非always设计的,因此类型为wire。其位宽为8,故而代码如下

      dac_da是用always设计的,因此类型为reg。其位宽为8;dac_sleep是用assign设计的,因此类型为wire,位宽为1;dac_wra是用assign设计的,因此类型为wire,位宽为1;dac_clka是用assign设计的,因此类型为wire,位宽为1;dac_mode是用assign设计的,因此类型为wire,位宽为1。故而代码如下

     dac_db是用always设计的,因此类型为reg。其位宽为8;dac_wrb是用assign设计的,因此类型为wire,位宽为1;dac_clkb是用assign设计的,因此类型为wire,位宽为1。故而代码如下

      在代码的最后一行写下endmodule。

     至此,整个代码的设计工作已经完成。下一步是新建工程和上板查看现象。

4   综合与上板
4.1 添加文件到工程

      1.)前面已经介绍了新建工程。现在打开quartus,在Project菜单中选择Add/Remove File to Project,弹出文件窗口。

     点击右上角的,在弹出来的窗口中,双击选择D:\mdy_book\fir_prj目录下的fir_prj.v文件。然后记得要点Add,才算正式加到工程。

     点OK关闭本窗口。

4.2  综合

     在菜单栏中,选中Processing,然后选择Start Compilation,开始对整个工程进行编译和综合。

     出现上面的界面,就说明编译综合成功。

4.3  配置管脚

在菜单栏中,选中Assignments,然后选择Pin Planner,就会弹出配置管脚的窗口。

      在配置窗口中的location一列,可以填写每个管脚所对应的FPGA管脚号。

     按上面配置好每个信号的管脚,其最终效果如下图。

     关闭Pin Planner,软件自动会保存管脚配置信息。

4.4   再次综合

     在菜单栏中,选中Processing,然后选择Start Compilation,开始对整个工程进行编译和综合。

     出现上面的界面,就说明编译综合成功。

4.5   连接开发板

      连接示意如上图所示。将电源接上开发板;USBBLASTER一端连接到JTAG插口,另一端连到PC的USB接口;将开发板上的P7接口和P11与示波器的两个通道相连。最后再将电源打开。

4.6   上板

     在quartus的Task窗口中,右键Program Device 选择Open 进入烧录界面。

在上面的界面中,默认会选中文件output/fir_prj.sof,如果没有生成请看XXXX。

在上面的界面中,Hardware Setup的旁边会显示:USB-Blaster。如果不是,请看XXXX。

     点击statr,在progress这一条显示100%即表示成功,此时可以看FPGA输出效果了。

网友A:
支持一下       还么到算法级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