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系列软仿失败求助

楼主(2018-11-14):
ccxml文件中选择Texas Instruments Simulator 的连接方式,芯片选择674x系列。有gel文件,没有选择bypass模式。工程可以编译通过,但是debug的时候报错,错误信息如下
Source lookup: unable to restore CPU specific source container - expecting valid source container id value.

楼主:
软件版本: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
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tiva_arm_cortex/f/96/p/84478/21386 ...

感谢回复,问题没有找到,不过通过重新新建工程避开了这个错误。现在可以进行软仿调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问题没有找到,不过通过重新新建工程避开了这个错误。现在可以进行软仿调试了。 ...

好的    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