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ADC采集的疑问

楼主(2018-11-14):
最近在学习STM32 ADC,有几点疑问网上搜索没找到答案,发个帖希望大佬解惑
1.采样周期=转换时间+读取时间,这个读取时间是怎么确定的,是可以设置,还是十个固定的值
2.多通道扫描模式,两个通道采样的间隔时间是需要设置的吗,若果是怎么设呢

网友A:
1.采样周期=转换时间+读取时间,这个读取时间是怎么确定的,是可以设置,还是十个固定的值

应该是转换时间+采样时间,采样时间是初始化设定的

2.多通道扫描模式,两个通道采样的间隔时间是需要设置的吗,若果是怎么设呢

没有间隔,转换完即启动下次

网友B:
转换完成后,你要把结果读取出来,输出到你要用的地方,这就是读取时间。

网友C:
采样时间可设定 和转换时间是固定的
通过寄存器可设置
不过设置什么值, 是需要根据外部信号的阻抗情况, 手册也介绍了, 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D:
采样周期可以设置 间隔貌似没有

网友E:
采样周期应该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B:
最快的方式就是采用ADC中断。转换完成就发生中断,然后同时设置定时器,看看周期是多少

网友F:
采样周期受器件本身性能限制,有个最小采样周期,根据自己需要,采样周期只要满足最小周期的限制,可以随意的设置。
快速采样时,通常都使用DMA处理adc通讯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