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搞定电路板还原到电路图只要这8个技巧

楼主(2018-11-14):
相信各位工程师都能够根据电路图来准确、快速的完成电路板的焊接。但是在很多实际情况中,摆在工程师面前的问题恰恰相反。
通常需要根据实物描绘出产品的电路原理图,如果是小型产品还不在话下,如果一旦涉及到大型电路的绘制就比较令人头痛了。本文将为大家介绍几点技巧来帮助大家快速完成电路图的绘制。
1、选择体积大、引脚多并在电路中起主要作用的元器件如集成电路、变压器、晶体管等作画图基准件,然后从选择的基准件各引脚开始画图,可减少出错。
2、若印制板上标有元件序号(如VD870、R330、C466等),由于这些序号有特定的规则,英文字母后首位阿拉伯数字相同的元件属同一功能单元,因此画图时应巧加利用。正确区分同一功能单元的元器件,是画图布局的基础。
3、如果印制板上未标出元器件的序号,为便于分析与校对电路,最好自己给元器件编号。制造厂在设计印制板排列元器件时,为使铜箔走线最短,一般把同一功能单元的元器件相对集中布置。找到某单元起核心作用的器件后,只要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同一功能单元的其它元件。
4、正确区分印制板的地线、电源线和信号线。以电源电路为例,电源变压器次级所接整流管的负端为电源正极,与地线之间一般均接有大容量滤波电容,该电容外壳有极性标志。也可从三端稳压器引脚找出电源线和地线。工厂在印制板布线时,为防止自激、抗干扰,一般把地线铜箔设置得最宽(高频电路则常有大面积接地铜箔),电源线铜箔次之,信号线铜箔最窄。此外,在既有模拟电路又有数字电路的电子产品中,印制板上往往将各自的地线分开,形成独立的接地网,这也可作为识别判断的依据。
5、为避免元器件引脚连线过多使电路图的布线交叉穿插,导致所画的图杂乱无章,电源和地线可大量使用端子标注与接地符号。如果元器件较多,还可将各单元电路分开画出,然后组合在一起。
6、画草图时,推荐采用透明描图纸,用多色彩笔将地线、电源线、信号线、元器件等按颜色分类画出。修改时,逐步加深颜色,使图纸直观醒目,以便分析电路。
7、熟练掌握一些单元电路的基本组成形式和经典画法,如整流桥、稳压电路和运放、数字集成电路等。先将这些单元电路直接画出,形成电路图的框架,可提高画图效率。
8、画电路图时,应尽可能地找到类似产品的电路图做参考,会起事半功倍的作用。
只要掌握了以上8点技巧,相信大家在面对较大型的实体需要转换成电路图原理图时就会比较胸有成竹了。实际上,能够在电路图与实体产品进行自由转换是一个合格的电源开发者必备的素质。希望大家在阅读过本文之后能够有所收获。
来源:网络,如侵删

网友A:
8层板你怎么搞?

网友B:
楼上一句话噎死我了。。   那么精密的没有点技术谁去抄啊 还不如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