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

楼主(2018-11-14):
  ADC 采样电压值发送到串口显示 有代码请大侠贴上,谢谢!

网友A:
官方的例子不就是这样的吗

网友A:
Keil安装的F1系列的Pack带的例子就是F103的ADC

网友B:
官方都有这种例程的啊

网友C:
官网里程多的是 或者直接用cube生成 然后自己往里填充

网友D:
ad和串口而已呀

网友E:
配置好ADC的,读出来结果直接用串口的Printf函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好ADC的,读出来结果直接用串口的Printf函数就行了。

   获取不到电压值,我量了管脚上的电压是1.4V 串口发送的是1.5~1.7V

网友F:
这个就是读取ADC的值通过串口发送出去就可以,网上例程挺多的

网友G:
最基本的问题 看你的硬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