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X 系列手册来看程序空间最大256KB,是否其实?

楼主(2018-11-14):
GD32F30X 系列手册来看程序空间最大256KB,其它可以为DataFlash,是否其实如此理解?

网友A: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想法呢?具体你要看哪颗型号的封装 ,如果flash 标明了这么多,那就会有这么多呀。

网友B:
不是很懂,RAM和ROM是分开的,说有多大就有多大的。

网友C:
这个跟MCU的自身资源支持能力相关系的

网友C:
还有程序空间最大256K?这个不可能吧,,要看MCU具体的自带的flash大小的

网友D(2018-12-19):
如果超过256k  后面的访问时间比较长。手册上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