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NRF24L01电路图

楼主(2018-11-14):
我把NRF24L01模块集成在我的飞控上,但是通信效果比买的模块差很多。问题出在哪呢?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陶瓷天线的问题,我更改了通信频率在近距离下的通信效果和买的模块差不多了,但是远距离还是不行

@qinlu123 :不知道是电路的问题还是陶瓷天线选的不对。
对比测试了一下,和网上最便宜的模块(我4块5买的)性能差异很大,网上买的模块可以穿两堵墙,我自己做的一堵墙都穿不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陶瓷天线的问题

多谢指点@king5555,能不能给点资料,百度实在搜不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king5555,能不能给点资料,百度实在搜不到。

电路应该怎么修改@king5555

网友A:
这种天线效果很差的,不用也罢,还不如焊接个小线头。
做射频最好有射频仪器,不然很难找到问题,正常下这个nrf24l01输出在+6dbm,手册上标的是0dBm,
有仪器的话一测便知是哪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天线效果很差的,不用也罢,还不如焊接个小线头。
做射频最好有射频仪器,不然很难找到问题,正常下这 ...

可以确定买的模块不是用的这个参数,我把模块上的几个磁珠和耦合电容拆下来换上图中的参数性能就变差了,而我做的模块换上从买的模块上拆下来的器件然并卵。我对射频一无所知,我真要放弃自己做NRF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