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流量控制应该用什么

楼主(2018-11-14):
(无正文)

网友A:
气路流量控制可用电动调节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路流量控制可用电动调节阀

好的,谢谢T叔。

网友B:
电磁阀、电动阀都可以,气路用的密封性要求较高,另外需要根据具体的气体考虑合适的材料,避免腐蚀损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阀、电动阀都可以,气路用的密封性要求较高,另外需要根据具体的气体考虑合适的材料,避免腐蚀损害。 ...

找了下,电磁阀和电动阀都是开关类型,控制选通路径的。
不知道调节流量大小用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了下,电磁阀和电动阀都是开关类型,控制选通路径的。
不知道调节流量大小用什么? ...

比例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下,电磁阀和电动阀都是开关类型,控制选通路径的。
不知道调节流量大小用什么? ...

对于流量调节,气体与液体是有区别的,液体不可压缩,所以通过节流阀来调节流量,多余流量从溢流阀排掉,管道压力恒定.
气体可压缩,多余流量通过压缩方式浓缩,所以管道压力是变化的.
通俗点讲相当于水龙头开大开小来调节流量.想自控的话找那种电动转阀就行了.当然回路里得串流量计才好反馈控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流量调节,气体与液体是有区别的,液体不可压缩,所以通过节流阀来调节流量,多余流量从溢流阀排掉,管道压 ...

谢谢T叔,我找找电动转阀。

楼主:
谢谢,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流量调节,气体与液体是有区别的,液体不可压缩,所以通过节流阀来调节流量,多余流量从溢流阀排掉,管道压 ...

找了半天,还是您前面发的电子式电动调节阀能满足要求,但是体积太大,准备用调节气泵供电电压,来实现气路流量控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半天,还是您前面发的电子式电动调节阀能满足要求,但是体积太大,准备用调节气泵供电电压,来实现气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小的有,贼贵,哈哈

网友B(点评):
不少实验室用、医用微型阀,可比这个价格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9.5ae93015k5I5D0&id=551585086025&ns=1&abbucket=16 ...

再次谢谢T叔,价格还好,可以考虑使用

网友:
质量流量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了下,电磁阀和电动阀都是开关类型,控制选通路径的。
不知道调节流量大小用什么? ...

错了,有开度控制型的,楼上网友说的比例阀、转阀就是。比例阀,电磁型和电动型的都有,转阀则是电动型的。
对气体阀进行开度控制,一定要考虑压力的变化,不是简单开多大比例就对应多大流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了,有开度控制型的,楼上网友说的比例阀、转阀就是。比例阀,电磁型和电动型的都有,转阀则是电动型的 ...

嗯,好的,谢谢

楼主:
谢谢,质量流量控制器,看到过,体积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