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初心】+RFID读卡器拆解及DIY

楼主(2018-11-14):
前言: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现在来说是非常成熟同时应用非常广泛的,依靠电磁场感应来进行非接触通信,根据工作频率可以分为:低频,高频,超高频以及微波等。我拆解的是工作在125K Hz的低频读卡器。

楼主:
一. 读卡器照片
这是一款普通的国产读卡器,usb通信接口,可以读出10位的ID卡号,并发送到电脑上,只能读卡,不能写卡,就是实现发卡功能。

楼主:
二. 读卡器内部照片
拆解过程很容易,用小螺丝刀从背面把塑料壳子上的螺丝取下来就可以了。

楼主:
三.读卡器使用的芯片
板子使用了两个mcu,其中的usb通信芯片使用义隆的em78m612,信号生成及测量芯片使用的单片机是stc11f02,运放使用的是lm358,用来放大,滤波信号,还有晶振,电感线圈,电容,三极管,二极管,蜂鸣器,led等。

楼主:
四. 硬件原理图及分析
RFID硬件核心部分工作原理,125K Hz方波经过三极管推挽以及电感,电容选频产生正弦波,然后经过二极管检波以及阻容滤波后送给lm358运放进行放大和比较处理,产生有效的数字脉冲信号,由单片机来识别出ID卡号。

@大秦正声 :曼彻斯特编码 厉害的
@生生生生 :是数字电平,曼彻斯特编码
厉害了。楼主,最后通过运放输出到单片机的信号是什么信号?有程序吗

楼主:
这款读卡器是8年前设计的,采用分立元器件,没有使用基站芯片,实际读卡效果比较好,这个是优点,但是使用了两片单片机,而且不能够写卡,因此实际应用中存在不足的!

楼主:
五. 动手diy能读写卡的终端
单片机选择型号为增强51型的c8051f320,带有USB,spi,i2c,uart,adc,另外
还有关键的pwm,以及数字脉冲捕捉功能,硬件资源非常丰富。

楼主:
六. 实现读卡并且能复制卡功能
   上电以后, 首先把母卡放在线圈上,待红灯亮后,拿取母卡,放上待复制卡,待几秒后红灯亮,然后系统开始复制卡号,几秒后绿灯亮,表示复制成功。

楼主:
七. 动态效果图
由于使用大的线圈,实际验证可以同时复制9个卡!效果非常好。

网友A:
那个LC震荡 是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LC震荡 是干啥用的?

选频的,产生低频125khz正弦波

楼主:
引用 楼主:
选频的,产生低频125khz正弦波

另外可以和id卡耦合感应的,数据交换。

楼主:
回复网友,运放输出曼彻斯特数字电平信号。

曼彻斯特数字电平信号给力

网友B: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代码,谢谢啦

楼主:
diy需要的工具包括能测量电感的万用表,另外还需要示波器,测量正弦波和
数字电平信号。

楼主:
读卡号最终需要单片机进行解码,复制卡的话需要编码。

楼主:
rfid卡弱点就是保密非常差!因此现在越来越多使用ic卡。

楼主(2018-12-19):
谢谢管理员把帖子设置为推荐!

楼主:
相关话题:现在的智能门锁比较火,大量使用蓝牙,SUB 1G等组网通信方式,结合指纹识别,电容触摸按键操作,以及nfc ,IC卡等在安全方面有了比较大的提高!

网友C:
CPU卡也加密差吗?,您说的加密差,是指卡内部是EEPROM结构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卡也加密差吗?,您说的加密差,是指卡内部是EEPROM结构的吧?

em4100

网友D: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小区用的是125K的低频卡,最近小区升级,就是把卡给物业不知道怎么弄了一下,现在新装的读卡器和以前的旧读卡器都能打开了,但是我复制了几张卡发现只有老读卡器可以打开,新读卡器打不开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读了一下,卡号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物业发的卡仅仅只是ID卡,没有其他芯片

网友E:
看起来很不错诶

网友F:
虽然这个东西很成熟了,但楼主做得很仔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然这个东西很成熟了,但楼主做得很仔细。不错。

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二. 读卡器内部照片
拆解过程很容易,用小螺丝刀从背面把塑料壳子上的螺丝取下来就可以了。

有ch340 或者max232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三.读卡器使用的芯片
板子使用了两个mcu,其中的usb通信芯片使用义隆的em78m612,信号生成及测量芯片使用的单 ...

我看错了啊,em78m612不是很熟悉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五. 动手diy能读写卡的终端
单片机选择型号为增强51型的c8051f320,带有USB,spi,i2c,uart,adc,另外
还有关 ...

可以用stm32 f103C8T6 代替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六. 实现读卡并且能复制卡功能
   上电以后, 首先把母卡放在线圈上,待红灯亮后,拿取母卡,放上待复制卡 ...

线圈绕多少圈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圈绕多少圈比较合适?

按照公式,计算LC乘积,先选择合适的电容,然后计算电感,需要带测量电感的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stm32 f103C8T6 代替吧

可以不用usb通信,msp430应该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错了啊,em78m612不是很熟悉

这个方案是以前的,现在应该很少用了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不用usb通信,msp430应该也可以的。

430 玩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按照公式,计算LC乘积,先选择合适的电容,然后计算电感,需要带测量电感的万用表!
...

感谢分享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是以前的,现在应该很少用了的。

这个读卡器应该是可以配合上位机软件读写吧?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研究一下这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读卡器应该是可以配合上位机软件读写吧?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研究一下这部分 ...

简单的应用,不要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读卡器应该是可以配合上位机软件读写吧?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研究一下这部分 ...

没有采用基站芯片,只是读卡号,复制卡号。

网友I(2019-04-29):
电阻电容电感参数你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J(2019-10-22):
你好,看了你的帖子,本人对RFID这方面十分感兴趣,你可以把你制作的读卡复制卡的电路和电子元器件发我一下吗,想自己做一下,不胜感激,刚刚接触这行业,可以的话加我qq309452151,刚刚注册论坛,没有权限。

网友J:
你好,看了你的帖子,本人对RFID这方面十分感兴趣,你可以把你制作的读卡复制卡的电路和所需的·电子元器件清单发我一下吗,想自己做一下,不胜感激,刚刚接触这行业,可以的话加我qq309452151,刚刚注册论坛,没有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