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真空中的平行板电容是线性的吗?

楼主(2018-11-14):
在下面链接中,有人提到电容线性与否的判断依据,是介质是不是真空!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e%3D1&mobile=no

关于平行板电容公式的推导,任何一本大学物理都会说到,所以此处略去200字!

问题是,这种说法对吗?

楼主:
几乎所有的本科教材,推导平行板电容的公式,都做了近似处理,而在麦克斯韦的电磁通论中,给出了edge效应的详细分析。

方法一,流线法

此时推出单位长度的电容C,正比于流线,反比于等势线!

方法二,环元素法

此时推出的场强,正比于(1-h/R),很明显,在edge处,这一项不能近似=1!也就是说,即便电荷是均匀分布在极板上的,场强也是不均匀的,更何况表面电荷密度在edge是不均匀的?!

网友A:
电场不均匀跟电容是不是线性并没什么关系

网友B:
硬要较真的话,极板距离会受到静电力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导致电容量变化。但是纠缠这些有意义吗?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些上面,搞点实际的东西好不好。

对,对,对。要做好线性,首先就要弄清非线性。即便现在可以或略,以后未必,比如做差分应用就难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要较真的话,极板距离会受到静电力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导致电容量变化。但是纠缠这些有意义吗?不要把精力 ...

你有静电力,人家有支架!你不会把这种电容,想象成教科书上画的那样,两个极板是漂在半空中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场不均匀跟电容是不是线性并没什么关系

你说汽车不走了,我说汽车没油了,你说汽车有没有油和汽车走不走之间有什么关系,这话问的就没办法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汽车不走了,我说汽车没油了,你说汽车有没有油和汽车走不走之间有什么关系,这话问的就没办法接了 ...

你偏离电容的讨论说汽车,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偏离电容的讨论说汽车,是什么意思?

电路理论书上,经常弄个弹簧+小球来研究,这是偏离电路理论研究物理吗?

这样对话,搞的你没法接!
就类比一下,他就说你跑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理论书上,经常弄个弹簧+小球来研究,这是偏离电路理论研究物理吗?

人家那个可以帮助理解,你这个并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那个可以帮助理解,你这个并不能。

连汽车为什么能跑都理解不了,还逛什么论坛啊,回家抱孩子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汽车为什么能跑都理解不了,还逛什么论坛啊,回家抱孩子吧。

你不想讨论电容。
那么再见。

网友A:
你发了一个标题和电容相关的帖子。
你在贴子里的内容,说到了汽车,攻击了参与讨论的人,好像没有别的了。
你究竟想干什么。。。

选择性近视是吧?2楼干正事你又看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了一个标题和电容相关的帖子。
你在贴子里的内容,说到了汽车,攻击了参与讨论的人,好像没有别的了。
...

你这个ID是不是被盗了?或者是你家小孩用这个号逛论坛的?

说话像10几岁小孩,怪怪的!

网友C:
不是依据,是效果!
电场集边造成的。是容量略大于理论值,
据说,当极板直径跟距离之比大于 17,边界效应就可忽略,而且,这是误差,不是 非线性,
电容容量的表征法跟电瓶不同,电容值是以 时间常数 为依归的,如果用于不同的电压中而容量有别,此电容器就有非线性,
如果,自然规律允许 零介电常数,耐压比真空还高 的绝对刚体 的存在,那么,介质就是最好的支架,既稳固又便于制造嘛。

网友C:
喔,对了,C 不是等于 Q/V 的吗?
储能容量也是电容值但不等于电容值,储能容量是在额定电压时储藏的电荷量,
电容线性与否的检测,除了时间常数,亦可採用
永恒流充电 法,看电压跟时间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喔,对了,C 不是等于 Q/V 的吗?
储能容量也是电容值但不等于电容值,储能容量是在额定电压时储藏的电荷量 ...

是的,C=Q/V,即便edge效应没有了,不可避免出现第三个导体,此时常规意义上的电容概念就不适用了,要用电容系数或者是麦克斯韦所用的direct电容概念!

所以在这个角度纠缠线性与否是毫无意义的,只不过论坛上有些人酷爱聊物理或电磁知识,多数几句而已。不过上面说的流线方法,是个重要的技术,是常用的求解RLC方法,尤其是当解析法难以应用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发了一个标题和电容相关的帖子。
你在贴子里的内容,说到了汽车,攻击了参与讨论的人,好像没有别的了。
...

东哥咱们走,跟这种整天扯犊子装逼的有啥好讲的。咱们搞咱们真正的技术去,这家伙整天拿初中物理说高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哥咱们走,跟这种整天扯犊子装逼的有啥好讲的。咱们搞咱们真正的技术去,这家伙整天拿初中物理说高深。 ...

抓紧拿电烙铁焊电路板去!那才是真正搞技术的!

做IC设计,一个博士带队,2-3个硕士,2-3个本科生(画版图+画PCB打板/测试),就能做DC-DC,audio ,PLL了。

楼主:
前几天看电子工程世界论坛上,有人提到比较器(?)下电时的反常表现,一般人可能感觉很怪,做IC的感觉很正常了,因为模拟IC设计,如运放,50%的时间要花在非线性问题上,第一大问题是ESD,ESD失效整个芯片就废了!第二大问题是条件稳定,没经验的新手误以为仿个AC就OK了,条件稳定是无法靠AC仿真挖出的,第三大问题是防止饱和、关断等非线性的箝位电路,要仔细分析在电路启动、过载和输出短路时的行为,确保非线性电路不能影响电路的关断、相位反转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几天看电子工程世界论坛上,有人提到比较器(?)下电时的反常表现,一般人可能感觉很怪,做IC的感觉很正 ...

相位反转在分立时代就有,接收机的 强干扰阻塞 嘛,
运放上电撤电並不省心,讯号须后投先切,正负电源载入不同步会改变电流走向,导致某些管子击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C=Q/V,即便edge效应没有了,不可避免出现第三个导体,此时常规意义上的电容概念就不适用了,要用 ...

除非想探究自然规律的未知领域,否则,咱们注重的,是 种类,参数,稳定性,至于 线性与否,自有成法可依,不会在本质上挑刺儿,
某种非线性电容可弄出 分谐波,用于 参量放大,普通的非线性电容可用于调频或自动频控,但是,非线性电容不是 压控可变电容,它是不长眼睛的,不单对偏置及讯号,对载波进程也有反应,电容值会随载波的瞬时值而变化,所以,载波幅度大就会自我调频。

网友E:
我觉得理论是需要研究的, 不然哪有原子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C=Q/V,即便edge效应没有了,不可避免出现第三个导体,此时常规意义上的电容概念就不适用了,要用 ...

说「挑刺儿」,有用词不当及不敬之嫌,抱歉。其实小弟也蛮爱究底寻根的,
BJT 饱和时,集极电位低于基极电位(绝对值),何故,我一直想了解,但亦仅止于想知道它怎样运作,毕竟。我不是搞开发的。

网友C:
跟乒乓球拍或夹心饼干不同。电容的介质面积是大于极板面积的,这样做不会消除边缘效应,但是,电想从极板边缘爬过就不那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