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回归初心】+拆解电磁炉

楼主(2018-11-14):
刚好前段时间家里一台电磁炉坏掉了,准备拆下来看看是什么情况。

没错,上面好多油污,刚好这次拆了顺便清洗下外壳。
首先吐槽下这个电磁炉的BUG,面板上的按键是触摸感应的,有时候撒点汤汤水水的在上面就不灵了。但是谁做饭能一点汤汤水水不会撒到外面呢。。。

准备好工具之后,开始准备拆,结果第一步就遇到困难了。。。螺丝是中柱梅花型号的,如下图,手边没有这个螺丝刀。

还好公司有,让同事帮忙带回来一把螺丝刀,开始拆外壳。
一共拆了7颗螺丝,有两颗在软胶垫里面,其余五颗在外面。其中电源引线处单独设立了一颗螺丝。这点设计还是很不错的。
拆了外壳之后里面是这样子的:

上电运行起来如下:

据百度所知,这是内部电路故障报错,下面逐一检查电路。

首先,是面板控制电路:

一开始我以为触摸感应按键是贴到面板上的电极膜片,拆开才知道原来是金属弹簧圈顶到面板上,这个设计挺有创意的。
主控芯片是N79A8211单片机,上面贴了一张白纸,写着84FD,不知道啥意思。
背面两颗芯片,大的那颗丝印有点模糊了,不知道是TM1638还是TM1668还是TM1688,总之是显示驱动芯片,用来驱动数码管和LED灯的。
小的那颗是8选1模拟开关HCF4051,用来选通感应线圈检测电路。
单片机资料:http://dl.21ic.com/download/code/n79a8211-47582.html
显示驱动芯片资料:
模拟开关资料:

再往下就是加热盘和散热风扇。

加热盘中间是热敏探头,用软硅胶顶在面板上,用来检测温度。
散热风扇真的是好脏,我也不敢清洗,里面有控制电路,怕搞坏了,动手能力还没有那么强。。。
这个风扇没有外框,外框就在底壳上面。也就是说这个风扇也只能在这里用,其他地方用不是那么合适。

然后就是电源主板。

锁散热片的螺钉不是普通的螺钉,是底部偏粗,顶部偏细并带螺纹的螺钉。

大散热片的底下是IGBT和整流桥,以及两个大电容,分别是5uF和0.24uF,具体型号为:5uF/0.24uF  J 275V~ 400V- X2。

旁边有一个3.3uF的同型号的大电容。
从电源线引入的地方可以找到保险丝,虽然被热缩套包住了,但是旁边可以看到型号:12.5A,250V。

电源主板的背面主要是走线。

其中走电流的线有开窗上锡,而且功率焊孔的开窗是梅花形开窗,而不是圆形开窗,这样应该会更好上锡,保证焊接可靠性。

拆是拆完了,结果也没分析出来哪里故障了。由于是在宿舍拆的,没有仪器和工具,再加上本人的动手能力偏弱,不是很敢大动干戈,所以只是把两个外壳清洗了下,就原样装回去了。。。

算是记一次自己的失败拆解经历吧。

网友A:
以前在深圳曾拆过一个电磁炉,一开盖子立刻跑出来200只小强,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深圳曾拆过一个电磁炉,一开盖子立刻跑出来200只小强,恐怖...

好厉害!这样都数的清多少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厉害!这样都数的清多少只。。。

只是估计,没数过

网友B:
当初修一台电磁炉,拆开发现大电容爆了,保险丝烧了,铜箔也烧了。淘宝买了电容、保险丝以及整流桥和IGBT,化了不到5块钱。全部换上,铜箔用粗铜线上锡重连。装上就好了,一直用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初修一台电磁炉,拆开发现大电容爆了,保险丝烧了,铜箔也烧了。淘宝买了电容、保险丝以及整流桥和IGBT, ...

我拆的这个没有发现明显的故障点,手边没有测试仪器,于是没办法分析,只能先放着了。。。

网友C(2019-07-10):
我家以前一台电磁炉是电容高压击穿了,当时用的时候从里面喷长条形的黑气出来,就是塑料化了分解了喷出来的,我当时还想这样塑料分解岂不是新世界大门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