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功耗降不下来

楼主(2018-11-14):
在LDO后面接了stm32f030,在烧程序之前总体电流在10ma以下,烧了程序之后,功耗突然变大,甚至很不稳定。到后面电流直接上升到了300ma,使得LDO不工作了。单片机只是简单的点亮一个LED。感觉很奇怪,实在想不出什么原因,还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
硬件短路

楼主:
在没烧程序之前功耗是低的,如果是短路应该没烧程序之前也应该是高的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没烧程序之前功耗是低的,如果是短路应该没烧程序之前也应该是高的才对 ...

比如IO短路到电源,烧完程序初始化IO为推挽输出0……

网友B:
上面说的有点道理

网友B:
是从芯片内部通道短路过去了。

网友C:
估计你哪里io口程序不对导致短路了

网友D:
怎么会这么大额功耗 芯片都要烧死了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E:
肯定是短路了 不过你这么大的电流  不知道芯片还能不能工作了

楼主:
后面我们把单片机所有io都配置成下拉输入,LDO输出的电流还是很大

网友F:
你配置成高阻模式试试看。

网友F:
发一下你的原理图,大家帮你看看哪儿设计问题。

网友G:
这么大电流,单片机废了,换个再实验吧

楼主:
基本上已经确认了原因,应该是使用焊锡膏使得单片机引脚之间或引脚与焊盘之间形成了不定的阻抗,使得功耗很大,且不断变化

网友H:
原来如此,焊接出了问题。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I:
上面说的有道理。

网友:
奇偶的快速减肥看来大家来试试看附件

网友J: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已经确认了原因,应该是使用焊锡膏使得单片机引脚之间或引脚与焊盘之间形成了不定的阻抗,使得功耗很 ...

用焊锡膏不清洗干净很容易出这样的问题,用松香就不会

网友K:
改用松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