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STARTUP.A51 文件分析

楼主(2018-11-14):
$NOMOD51  ; Ax51宏汇编器控制命令,禁止预定义的8051。使编译器不使能预定义的;8051符号,避免产生重复定义的错误。
;------------------------------------------------------------------------------
;  This file is part of the C51 Compiler package
;  Copyright (c) 1988-2002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
;  STARTUP.A51:  This code is executed after processor reset.
;
;  To translate this file use A51 with the following invocation:
;
;     A51 STARTUP.A51
;
;  To link the modified STARTUP.OBJ file to your application use the following
;  BL51 invocation:
;
;     BL51 <your object file list>, STARTUP.OBJ <controls>
;     BL51是Keil使用的链接器(Linker),这是命令行的使用格式,一般不用,使用IDE环境,

;用project管理,有相应的按钮可以实现该功能.
;------------------------------------------------------------------------------
;
;  User-defined Power-On Initialization of Memory ---  初始化RAM单元
;
;  With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the initialization of memory---用下面的EQU声明初

;始化ram单元
;  at processor reset can be defined:
;
;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IDATA memory is always 0
IDATALEN  EQU  80H ; the length of IDATA memory in bytes.--根据你选用的芯片可以适

;当 的修改这些值 。IDATALEN  只是一个标号,EQU只是做宏一样的替换,类似于C语;言中的#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以上的代码使得程序以后在碰到IDATALEN时替换;成80H

XDATASTART      EQU     0H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XDATA memory--以下

;两项根据目标系统的外设配置和连接自己修改
XDATALEN        EQU     0H      ; the length of XDATA memory in bytes.

PDATASTART      EQU     0H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PDATA memory
PDATALEN        EQU     0H      ; the length of PDATA memory in bytes.
;
;  Notes:  The IDATA space overlaps physically the DATA and BIT areas of the
;          8051 CPU. At minimum the memory space occupied from the C51
;          run-time routines must be set to zero.
;------------------------------------------------------------------------------
;
;  Reentrant Stack Initilization   --注意:再入堆栈的方向区别于芯片自带的堆栈的生长方

;式,自顶向下生长的!而SP是是自底向上的!
;   --且再入堆栈是由编译器自己管理的,一般不必去关心,只是在有再入函数的时候,根据

;函数的存储器模式使用相应的RAM空间做为再入堆栈。
;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define the stack pointer for reentrant
;  functions and initialized it:
;Keil C默认情况不是用堆栈来传递参数的,所以造成函数不可重入,Keil要求用户显示声

;明函数是否具有可重入属性,以便为C函数调用初始化栈。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SMALL model.
IBPSTACK        EQU     0       ; set to 1 if small reentrant is used.
IBPSTACKTOP     EQU     0FFH+1  ; set top of stack to highest location+1.
;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LARGE model.
XBPSTACK        EQU     0       ; set to 1 if large reentrant is used.
XBPSTACKTOP     EQU     0FFFFH+1; set top of stack to highest location+1.
;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COMPACT model.
PBPSTACK        EQU     0       ; set to 1 if compact reentrant is used.
PBPSTACKTOP     EQU     0FFFFH+1; set top of stack to highest location+1.
;不同内存模式下的堆栈。Keil 编译器中有三种模式设置:
;Small:所有的变量都放在内部RAM区
;Compact:所有变量在默认情况下都会放在外部RAM的低256字节中(可由R0寻址)
;Large:所有变量都放在外部RAM中(DPTR寻址)
;这是由51处理器繁多的寻址模式导致的,不同的寻址模式有不同的效率
;
;------------------------------------------------------------------------------
;
;  Page Definition for Using the Compact Model with 64 KByte xdata RAM
;
;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define the xdata page used for pdata
;  variables. The EQU PPAGE must conform with the PPAGE control used
;  in the linker invocation.
;
PPAGEENABLE     EQU     0       ; set to 1 if pdata object are used.
;
PPAGE           EQU     0       ; define PPAGE number.
;
PPAGE_SFR       DATA    0A0H    ; SFR that supplies uppermost address byte
;     (most 8051 variants use P2 as uppermost address byte) 很多的外部页面寻址以P2

;口为高位地址的数值,有使用外部页面RAM的情况
;     对PPAGEENABLE 设置为1 ,根据硬件连接修改PPAGE的值。
;------------------------------------------------------------------------------

; Standard SFR Symbols ---标准的SFR符号
ACC   DATA   0E0H;关键字DATA A51伪指令定义单片机内部数据存储器字节地址的符号
B       DATA    0F0H
SP      DATA    81H
DPL     DATA    82H
DPH     DATA    83H

                                  NAME          ?C_STARTUP   ;定义当前程序模块的目标模块名

?C_C51STARTUP     SEGMENT   CODE       ;定义一个可再定位的段符号名和段所在的

;存储空间,汇编器产生的这个段符号名在BL51/L51连接定位时用
?STACK                     SEGMENT   IDATA      ;定义一个IDATA段,段名?STACK ,符合

;C51编译器的命名规则   (SEGMENT   用于定义一个段)

                                  RSEG           ?STACK    ;声明当前段是IDATA段,段中保留空间

;RSEG伪指令用于选择一个事先用SEGMENT伪指令声明的普通段
                                  DS                1  ; DS是预留空间定义指令

                                  EXTRN  CODE (?C_START)  ;声明本模块引用的外部全局符号,

;用于和C相连接在.src文件中可以看到这个符号
                                  PUBLIC        ?C_STARTUP     ;声明可被其他模块使用的全局符

;号,由.src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个符号的作用。

                                  CSEG           AT         0      ;结束当前的IDATA段,产生一个位于

;CODE中新段,起始地址是0000H。代码段的起始点
?C_STARTUP:           LJMP           STARTUP1       ;C编译器编译源程序后,芯片复位之

;后的复位代码第一个就是执行这条语句

                                  RSEG           ?C_C51STARTUP  ;选择段名为?C_C51STARTUP

;的CODE段为当前段,存储程序代码。

STARTUP1:

IF IDATALEN <> 0                      ;条件汇编指令,有IDATA区的话,清IDATA区。
                                  MOV                   R0,#IDATALEN – 1  ;区域为0——IDATALEN-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ENDIF   ;(一)如果上;面idatalen=80H,那么是对0~7FH清零;如果你的程序是改写成:
;IDATALEN    EQU    0100H    ;
;就是对0~FFH清零。

;             (二)二、如何按你意愿加载这段程序
;一般考虑到这个往往是你的设计中要区分上电复位和程序复位。有时候当程序复位时
;你不希望一些内存单元被清零了,那么你不对startup.a51作点修改,就不行了。

;默认是自动加载这段startup.a51的。

;所以你要这样做:
;把lib目录下的原始startup.a51文件拷到你的项目所在目录下,再把你项目目录下的
;这个startup.a51加入到你的项目中

;比如改成:
;IDATALEN    EQU    00H    ; the length of IDATA memory in bytes.
;然后编译链接。这样你的程序中就不会包含对idata清零的内码了。

;为什么?上面提到的IF语句的作用呀!当定义IDATALEN=0时,清零代码被跳过!

IF XDATALEN <> 0          ;如果有外部数据区,则把外部数据区中从XDATASTART到

;XDATASTART+ XDATALEN的区域清零
                                  MOV                   DPTR,#XDATASTART
                                  MOV                   R7,#LOW (XDATALEN)
    IF (LOW (XDATALEN)) <> 0
                                  MOV                   R6,#(HIGH (XDATALEN)) +1 ;如果低地址是零,一个

;高地址就代表256字节
ELSE
                           MOV           R6,#HIGH (XDATALEN)
ENDIF
                           CLR             A

XDATALOOP:            MOVX          @DPTR,A
                           INC              DPTR
                           DJNZ                  R7,XDATALOOP
                           DJNZ                  R6,XDATALOOP

ENDIF

IF PPAGEENABLE <> 0                   ;清外部页RAM区域
                                  MOV                   PPAGE_SFR,#PPAGE ;给P2口赋相应的值,根据用

;户自己的目标系统。
ENDIF

IF PDATALEN <> 0                     ;清外部页RAM区域
                                  MOV                   R0,#LOW (PDATASTART)
                                  MOV                   R7,#LOW (PDATALEN)
                                  CLR             A
PDATALOOP:            MOVX          @R0,A
                                  INC              R0
                                  DJNZ                  R7,PDATALOOP
ENDIF

IF IBPSTACK <> 0        ;使用再入堆栈的情况,用户自己在程序中定义函数的存储模式。
; C51定义了三个全局变量,?C_IBP,?C_XBP,?C_PBP来存储再入堆栈的栈顶地址
EXTRN DATA (?C_IBP)     ; 声明本模块使用的外部全局符号,符号的段类型限制了符号

;的使用范围,而符号本身则代表的是一个RAM单元的地址址

                                  MOV                   ?C_IBP,#LOW IBPSTACKTOP
ENDIF

IF XBPSTACK <> 0                      ;函数是Large存储模式的时候,存储再入堆栈的区域。
EXTRN DATA (?C_XBP)                   ;

                                  MOV                   ?C_XBP,#HIGH XBPSTACKTOP
                                  MOV                   ?C_XBP+1,#LOW XBPSTACKTOP
ENDIF

IF PBPSTACK <> 0       ;函数是Compact模式的时候,存储再入堆栈栈顶地址的存储单元

;和栈的利用空间
EXTRN DATA (?C_PBP)
                                  MOV                   ?C_PBP,#LOW PBPSTACKTOP
ENDIF

                                  MOV                   SP,#?STACK-1  ;定义的硬件栈的常数。区别再入堆

;栈和硬件栈。定义的段符号代表该段的首地址
; This code is required if you use L51_BANK.A51 with Banking Mode 4

#if  0
EXTRN CODE (?B_SWITCH0)
                                  CALL    ?B_SWITCH0  ; init bank mechanism to code bank 0

#endif
                                  LJMP           ?C_START       ;把执行的权力交给C主函数。也就是;说指定函数的入口点。改句话结束以后将跳入C的main函数开始执行。

                                  END

楼主:
虽然很容易知道意思,但是修改的时候还是谨慎,尽量使用厂家提供的。

楼主:
1。标号
IDATALEN    EQU    80H    ; the length of IDATA memory in bytes.
这里IDATALEN只是一个标号而已,和idata不是一回事!你要是愿意,这段程序里的
IDATALEN你完全可以改成dog呀,pig呀,playboy呀这些标号(其实我的理想是过猪一
样的生活,不愁吃喝,无忧无虑,可惜做不到),上面的这一句是说程序里面凡是用
到IDATALEN的地方其实就是可以看成是80H这个数,你用80H去代替IDATALEN是完全对
的。
之所以取IDATALEN这么个名字,只是为了好记,表明和idata有一点点关系,不至于你
的程序长了,假使你本来是用了playboy作为标号的,写到后来你就会忘了playboy到
底是什么含义了。idata的范围是0~FFH。如果你想改成FFH,完全可以。
2。清零
IF IDATALEN <> 0
        MOV    R0,#IDATALEN - 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关于这一段,很明显是在清零,如果上面idatalen=80H,那么是对0~7FH清零;如果
你的程序是改写成:
IDATALEN    EQU    0100H    ;
就是对0~FFH清零。
还要注意的是那条IF语句,下面再谈。
二、如何按你意愿加载这段程序
一般考虑到这个往往是你的设计中要区分上电复位和程序复位。有时候当程序复位时
你不希望一些内存单元被清零了,那么你不对startup.a51作点修改,就不行了。
默认是自动加载这段startup.a51的。
所以你要这样做:
把lib目录下的原始startup.a51文件拷到你的项目所在目录下,再把你项目目录下的
这个startup.a51加入到你的项目中(在keil的集成环境中,希望你对这个是知道如何
做的),然后对这个startup.a51加以修改。
比如改成:
IDATALEN    EQU    00H    ; the length of IDATA memory in bytes.
然后编译链接。这样你的程序中就不会包含对idata清零的内码了。
为什么?上面提到的IF语句的作用呀!当定义IDATALEN=0时,清零代码被跳过!

////////////////////////////////////////////

Startup.a51的中文说明
;------------------------------------------------------------------------------
;  STARTUP.A51:   用户上电初始化程序
;------------------------------------------------------------------------------
;
;   用户定义需上电初始化的内存空间
;
;   使用以下EQU命令可定义在CPU复位时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内存空间
;
;;       ; IDATA 存储器的空间的绝对起始地址总是0.;
IDATALEN   EQU   80H    ; 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IDATA存储器空间的字节数
;
XDATASTART   EQU    0H    ; XDATA存储器空间的绝对起始地址
XDATALEN   EQU    0H    ; 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XDATA存储器的空间字节数.
;
PDATASTART   EQU    0H    ; PDATA存储器的空间的绝对起始地址
PDATALEN   EQU    0H    ; 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PDATA存储器的空间字节数.
;
;   注意:    IDATA 存储器的空间在物理上包括了8051单片机的DATA和BIT存储器空间.
;            听 说 至少要保证与C51编译器运行库有关的存储器的空间进行0初始化 不知是否
;------------------------------------------------------------------------------
;
;   再入函数模拟初始化
;
;   以下用EQU指令定义了再入函数模拟堆栈指针的初始化
;
;   使用SMALL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
IBPSTACK   EQU    0    ; 使用SMALL存储器模式再入函数时将其设置成1.
IBPSTACKTOP   EQU    0FFH+1    ; 将堆栈顶设置为最高地址+1.
;
;   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XBPSTACK   EQU    0    ; 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再入函数时将其设置成1.
XBPSTACKTOP   EQU    0FFFFH+1; 将堆栈顶设置为最高地址+1.
;
;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PBPSTACK   EQU    0    ;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再入函数时将其设置成1.
PBPSTACKTOP   EQU    0FFFFH+1; 将堆栈顶设置为最高地址+1.
;
;------------------------------------------------------------------------------
;
;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64K字节XDATA存储器空间的分页定义
;
;   以下用EQU指令定义PDATA类型变量在XDATA存储器空间的页地址
;   使用EQU指令定义PFAGE时必须与L51连接定位器PDATA指令的控制参数一致
;
PPAGEENABLE   EQU    0    ; 使用PDATA类型变量时将其设置成1.
PPAGE      EQU    0    ; 定义页号.
;
;------------------------------------------------------------------------------
       NAME    ?C_STARTUP; 模块名为 ?C_STAUTUP
?C_C51STARTUP    SEGMENT    CODE       ; 代码
?STACK       SEGMENT    IDATA      ; 堆栈
       RSEG    ?STACK       ; 堆栈
      DS    1
       EXTRNEXTRN CODE   ((?C_START))    ; 程序开始地址
       PUBLIC    ?C_STARTUP
       CSEG    AT    0x8000   ;  定义用户程序的起始地址,用MON51仿真器时可能有用
?C_STARTUP:    LJMP    STARTUP1
       RSEG    ?C_C51STARTUP
STARTUP1::
;
; 初始化串口
       MOV      SCON,#40H
       MOV    TMOD,#20H
       MOV    TH1,#0fdH
      SETB    TR1
      CLR    TI
;   单片机上电IDATA内存清零 如果不需要上电清零IDATA 可以注销IF到IFEDN之间的话句
;   或者修改IDTALEN的长度 为了具有掉电保护功能 不知IDTALEN多长为好
IF IDATALEN <> 0
       MOV    R0,#IDATALEN - 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ENDIF
;
;   单片机上电XDATA内存清零 如果不需要上电清零XDATA 可以注销IF到IFEDN之间的话句
;   或者修改XDATALEN的长度
IF XDATALEN <> 0
       MOV    DPTR,#XDATASTART
       MOV    R7,#LOW   ((XDATALEN)
   IF   (LOW   (XDATALEN) <> 0
       MOV    R6,#(HIGH   (XDATALEN) +1
   ELSE
       MOV    R6,,#HIGH ((XDATALEN)
   ENDIF
       CLR    A
XDATALOOP:    MOVX    @DPTR,A
       INC    DPTR
       DJNZ    R7,XDATALOOP
       DJNZ    R6,XDATALOOP
ENDIF
;
;   送PDATA存储器页面高位地址
IF PAGEENABLE <> 0
       MOV    P2,#PPAGE
ENDIF
;
;   单片机上电PDATA内存清零 如果不需要上电清零XDATA 可以注销IF到IFEDN之间的话句
;   或者修改PDATALEN的长度
IF PDATALEN <> 0
       MOV    R0,#PDATASTART
       MOV    R7,#LOW   (PDATALEN)
       CLR    A
PDATALOOP:    MOVX    @R0,A
       INC    R0
       DJNZ    R7,PDATALOOP
ENDIF
;
;   设置使用SMALL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IF IBPSTACK <> 0
EXTRN DATA   (?C_IBP)
       MOV    ?C_IBP,#LOW IBPSTACKTOP
ENDIF
;
;   设置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IF XBPSTACK <> 0
EXTRN DATA   (?C_XBP)
       MOV    ?C_XBP,#HIGH XBPSTACKTOP
       MOV    ?C_XBP+1,#LOW XBPSTACKTOP
ENDIF
;
;   设置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IF PBPSTACK <> 0
EXTRN DATA   (C_PBP)
       MOV    ?C_PBP,#LOW PBPSTACKTOP
ENDIF
;
;   设置堆栈的起始地址
       MOV    SP,#?STACK-1    ; 例如 MOV   SP,#4FH;

; This code is required if you use L51_BANK.A51 with Banking Mode 4
; 如果你的程序使用了Mode 4 程序分组技术 请启动下面的程序,不会吧你的程序超过64K 利害
; EXTRN CODE (?B_SWITCH0)
;                CALL     ?B_SWITCH0       ; init bank mechanism to code bank 0
;;                  程序从第一组bank 0 块开始执行
; 跳转到用户程序MAIN函数
       LJMP    ?C_START
      END
       ;lINSHENGFENG

网友A:
全是汇编操作。

网友B:
启动代码。

网友:
用汇编可以更好的实现这些最基本的操作。

网友C:
看完继续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