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用goto向上跳转的程序怎样编写

楼主(2018-11-14):
不用goto向上跳转的程序怎样编写

网友A:
continue是结束本次循环,继续跳到条件判断处吧

网友B:
C语言一般都是顺序执行的吧,我还没有过要向上运行的。

网友C:
如果非得向上,While;for都可以吧

网友D:
向上跳就是为了再执行一次已经执行的代码
可以用循环结构实现之

网友E:
continue,break、等等可以实现所有的算法,换个思路想想吧!

网友F:
建议用C就不要跳啦,循环的话用for,while,条件的话就把那段做成子函数,if调用

网友G:
如果只是跳转的次数少,而且,转换其它思路很困难的话,不如直接用goto。

网友H:
你可以吧要用的功能写为一个子程序然后调用或者多用IF 分支选择语句就好了。

网友I:
不建议用goto语句,建议优化程序设计思路,写成2个函数

网友J:
这不是什么go to的问题,是你不熟悉,不懂C。

网友K:
写成状态机的形式,有点像任务调度,就可以实现各个任务的跳转了

网友L:
goto处理不好的话会死一大片程序的,我见过的goto都是往下跳的,linux 内核中用于 错误处理退出函数的时候用

网友M:
就采用多次if条件break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N:
不是不让用goto,而是一般人用不好,容易出乱子。如果有人确定不会出问题,为啥不能用?

网友O:
如果是只使用一次,结构层次分明,完全可以用Goto。设计goto的初衷就是解决这些复杂的跳转的。并不是不让用,不让你随便用。能不用的别用,必须用到的地方一定要用。

网友P:
用条件判断也可以

网友Q:
用for语句判断条件就可以

网友R:
楼上的办法很好

网友S:
用汇编 直接指向需要的地址可行吗

网友T:
一个程序里用一次的话,那是一点问题都没的。

网友U:
再说一遍,所有的逻辑都可以用if else实现

goto前面一定有条件,或者前面的前面一定有条件,把它做分支的条件就行了.

网友V:
优化程序逻辑,基本上goto能实现的,其他分支结构也能实现。

比如 if else

或者switch case的状态机也可以

网友W:
自己用不好,不代表别人用不好。真不能用的话,就不能支持goto,存在即是合理。

网友X:
尽量少用goto,可以放在判断语句里面。

网友Y:
用条件判定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