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弱信号放大器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8-11-14):
最近做了一个设备,其中一个模块是nA量级的电流信号放大电路。结构就是先用运放搭建一个流压转换电路转换成电压信号,再用一个低噪声运放搭建一个同相放大器放大一下输出。单独使用、测试都没有问题。
和别的模块联调的时候发现,这个模块(模块A)和另外一个模块(模块B)共用了一个±12V电源,只要模块B加电,模块A的输出就会出现一个间歇性的结节。如下图所示。模块B不上电,这个现象就不会出现。我把模块A的地线剪短一些,这些结节的幅度会减小一些,但减小的也有限。我在模块A的地线和电源的地线之间串联一个电感,发现结节幅度变大,信号线也会变粗。另外,这些结节出现的时间也不一致,有时候间隔四五秒,有时候二十来秒,不定。
请教各位专家,这种现象该如何消除。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A(2019-08-31):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