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各种小区停车场栅栏道闸破神器有卖 有没有尝试DIY个...

楼主:
在现在的无线遥控模块市场,有很多是用的315M和433M的模块作为编解码方案的。
原因一:价格低!五元左右一块,收发一对模块约十元(无PT2262/PT2272编解码芯片的),
              带编解码芯片的约十五元一对!
原因二:电路简单,不需要专业人员调试!
原因三:购买方便,所有的电子城都有现成的卖!

但是随着单片机水平水平和价格不断降低,目前使用这种方案的安全性就越来越差,因为随便用一种单片机就能实现PT2272芯片的模拟解码,或者对 PT2262芯片发出的信号进行空中抓码,方法就是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引脚接到不带PT2272解码芯片的315M或433M模块信号输出脚,再用单片机的定时器进行配合,计算出数据波形,再对照PT2262和PT2272编解码的波形,也就很容易还原出来原来的编码方式,并可以用EEPROM进行存贮,再进行转发解除信号,那就让基于315M和433M模块失去的安全的作用。
第二种方法就是用单片机进行暴力解码,就是让单片机进行对PT2262的编码方式不断的重组,因为PT2262的数据编码最大数只有3的8次方,因为另外的四个引脚都用到了输入输出通道上了,
就算让PT2262进行3的12次方进行加密,用单片机解也是十几分钟就能出来的,这里的3是因为PT2262的编码地址有三种状态:1种状态是接VCC,2种状态是接GND,3种状态是悬空。   分别表是为:1     0     F
315M和433M的无线遥控编解码波形图
下面是三种状态时和数据波形图

再下面的是我用逻辑分析仪抓码的波形图
再下面是对所抓的波形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时序
转自原创作者:西西

网友A(2018-11-23):
你这个只是想法还是已经做好了产品,我之前用过这种方法试过,结论是不行,原因如下:
1、噪声太大,空气中始终都有315或者433的信号,根本分不清是信号还是噪声,你需要做算法处理,
2、大部分的遥控都不是PT2262芯片方案,所以脉宽是不确定的,
3、不是不可以实现,而是你要有强大的算法处理能力,能够很准确的识别信号和噪声
所以,想法很牛,实现起来很不容易,我已经放弃了,设计了板子打了样调试了程序,全部打水漂了,还是把精力放到赚钱上吧!

网友B:
加公私钥?

网友C(点评):
我也不是太懂 咸鱼就有人卖

网友:
什么叫闸破神器,是不是不给钱,那个栏杆自动打开给你出去

网友C(点评):
就是直接控制闸门

网友D:
不用这么复杂

网友E:
好多都是带视觉识别的,这么做有什么意义?逃停车费,如果系统把你识别到黑名单

网友F:
现在小区基本全是车牌识别了,很成熟的技术了,
这个就是做出来市场也不大,不过适合个人折腾

网友C(点评):
估计也会被破 哈哈 时间问题

网友F(点评):
回复 网友C: 可以高仿车牌做一个电子显示的,进车库的时候换成电子的,平时就用真正的

网友G:
搞定的话,就可以停车不付钱了? 貌似很爽的样子。

网友H:
KEELOQ滚动码 的产品较多,这种不容易破姐

网友I:
都有车的人了,没必要省这个钱吧,喜欢折腾的可以捣鼓下,没必要实际去用

网友J:
前连天写了个433有线控制,看见楼主这个1和0的波形莫名的亲切

网友C(点评):
低成本 易操作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