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MPU6050遇到一个新问题

楼主(2018-11-15):
我之前的小四轴太重了,于是我更改了外形,把板子做成了4层板。顶层贴件,第二层走电池电源给四个电机(没有用开关),第三层GND,第四层走顶层走不开的线并且铺地。现象是不开电机的时候姿态正常,一开电机Pitch就飘(能飘20°,换个MPU6050 pitch不飘改Roll飘)。刚开始怀疑电机的电流影响了GND于是把控制电机的四个MOS管的S极全部用镊子翘起来用飞线飞到电池负极,然并卵。又怀疑开电机后电源不稳,于是用示波器观察电池升压到5V后的5V输出以及LDO到3.3V的3.3V输出都没问题。实在没招了特此请教。

重磅!7楼中“三代机”遇到和“四代机”同样的问题,我把控制电机PWM的频率由6K改成了3K,问题迎刃而解!不可思议,PWM频率为何会影响到姿态解算!我另一只“三代机”为何不受影响!真是匪夷所思!望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可以尝试电机的GND 用粗线  四条合并 汇总到电池节点

现在就是这么干的,电机的电流回流已经不走板子了。

网友A:
你升压5V就为了得到3.3V?
升压不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升压5V就为了得到3.3V?
升压不要试试

升压不要试试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直接电池接LDO  出3.3V
没看见你哪个地方需要5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电池接LDO  出3.3V
没看见你哪个地方需要5V啊

电池在带电机的时候电压会被拉到3.3V以下,导致单片机的ADC采集数据不准甚至导致单片机供电不足重启。我前两代小四轴是没有升压的效果很差,第三代用上升压可靠性就很好了。不过第三代用sx1308升压电路复杂,这次升级顺便换了升压方案。

楼主:
又有新的发现,我之前其中一架“三代机”(一共两架)使用75mm的桨没问题,换成60mm桨就出现了和现在“四代机”一样的问题,“四代机”是55mm桨。难道机身振动频率影响了姿态解算?无论是软解还是DMP都一样现象,而另一架“三代机”就没问题。

网友B:
楼主,我搞平衡小车,6050受电机干扰很严重,请问电源问题怎么解决?我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2586926-1-1.html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我pitch能偏-60多,841019752  可以一起交流下

@HES21 :应该是空气动力学的关系
@qinlu123 :你是说你的奖是歪的?
解决了,桨的问题。老式55mm桨振动大换桨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