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做大功率的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8-11-15):
下图是100W功率放大器,已经通过搭建电路做出来了,现在想在原有的电路基础上继续增大其放大倍数。想和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A:
加大9.1K电阻即可,或者减少1K电阻。新手的标志,往往不懂原理就开始动手。

网友B:
这电路能正常工作?

网友C:
这个叫做大环负反馈

网友D:
这里,三极管部分的电压放大倍数,主要由Tr1-Tr2和它们2个后面的负载定了电压放大倍数。
所以提升放大倍数的方法,最明显的是在82k那,串联一个稳压管,产生电压平移,直接提升运放输出到管子基极的△V的值。
把后面的射极跟随变成3级,也可以极大的提升有效放大倍数。使得运放输出变化很小,就可以推出很大的电压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里,三极管部分的电压放大倍数,主要由Tr1-Tr2和它们2个后面的负载定了电压放大倍数。
所以提升放大倍数 ...

网友E:
应该是大环负反馈

网友F:
搞懂什么是增益,什么是功率。

网友G:
原有放大器并不适合大幅提高增益,想提高增益应该加前置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