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软件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8-11-15):
我现在用的f103不带系统  调用HAL_NVIC_SYSTEMRESET 程序会死掉  如果想复位的话 我想能不能把程序运行地址强行跳转到起始地址 相当于重新执行  这跟真正的复位有何区别?请指教

网友A:
楼主用的汇编?

网友B:
没啥区别的把

网友C:
但是不知道这样的话寄存器会不会立刻回复到初始值

网友D:
我闹不明白为什么会死掉呢

网友E:
用GOTO试试

网友F:
把程序运行地址强行跳转到起始地址 相当于重新执行
但这不是复位
这跟真正的复位有何区别?
当然有, 对于 ARM cortex M3 等芯片, 复位有三个功能, 外设的复位, pc 指针, SP 指针.
你只解决了  PC 指针, 如果初始化代码快的话, 也能很快完成外设的初始化,  但有些外设有寄存器锁, 不一定能初始化
还有 SP 指针, 你是一定要软件解决的, 另外最后再关个中断

网友G:
不要轻易用goto  会乱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