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路开关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8-11-1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值要根据你选择的三极管,看手册然后在选择你的下拉电阻

网友B:
两个作用
1. U31不导通时有漏电流,也叫暗电流,R148的作用就是泄放漏电流,防止Q1导通。“由于be结电容使得Q1误导通”这句话是错的。
2. U31由导通转为截止时,R148泄放Q1的be结电容的电荷,加速Q1关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作用
1. U31不导通时有漏电流,也叫暗电流,R148的作用就是泄放漏电流,防止Q1导通。“由于be结电容使 ...

你好,U31的漏电流经过R148时不是会产生电压可能使Q1导通么?假设U31的漏电流为Is,则R148上端的电压U为Is*R148,这样如果U大于0.6V,就会使得Q1导通呀,所以这个时候要控制R148的大小,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