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LDO

楼主(2018-11-15):
LDO, vi, IO

具体参数需求,Vin为5.0~5.1V;Iout=100mA时,Vin-Vout<0.5v;最好noise也能低一些,求坛友推荐一下

网友A:
5.0输入,4.5输出?

是的,不好意思,我的表达有点问题

网友B:
输出要求多少呢?

输出要求在带载100mA的时候,输入5V,输出不低于4.5V

楼主:
BL9193-ADBA是adj版本吗,打算去立创拿一些回来先试试

网友C:
是个LDO都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只是4.5V固定输出的很少见,需要用ADJ自己配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BL9193-ADBA是adj版本吗,打算去立创拿一些回来先试试

找我拿啊,我就是卖这个的

我扣67020628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我拿啊,我就是卖这个的

我量要得不多,主要是用来做烧录器板子的,自己公司用一点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个LDO都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只是4.5V固定输出的很少见,需要用ADJ自己配置 ...

没,我知道肯定没有4.5V的(定制说不定有),只是我想着你们在用的一般性能不错,而且价格不会高,国内很多做LDO IC的厂家我也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量要得不多,主要是用来做烧录器板子的,自己公司用一点点而已

哦,以后有需要可以找我哈

网友E:
什么东西需要的电压要这么准,不能直接用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东西需要的电压要这么准,不能直接用5V

IC烧码外灌电源,工艺限制,超出范围会导致几率出现烧码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