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为什么未放进工作空间的工程也能下载并且调试?

楼主(2018-11-15):
自己新建的一个工程,未放进工作空间,下载调试都没出现问题,那工作空间到底充当个什么角色?起到哪些作用?
之前调试南京研旭的例程都是导入(勾选了copy选项的)进WORKSPACE里进行下载调试的。

网友A:
未理解你说的工作空间    难道是你的工程目录?

网友A:
如果是工程目录    那不重要    如果相关文件是调用的其他路径下的   编译调试肯定没问题
只是你工程路径改变   比如拷贝到其他地方   会出现找不到相关文件的错误

网友A:
copy可能就是将相关调用的文件拷贝到当前工程路径下来

网友B:
只要你调用的文件是在你的路径里,编译调试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理解你说的工作空间    难道是你的工程目录?

感觉不出来工作空间的作用,唯一明白工作空间的作用就是新建CCS工程时文件的默认位置会在工作空间的那个文件夹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不出来工作空间的作用,唯一明白工作空间的作用就是新建CCS工程时文件的默认位置会在工作空间的那个 ...

workspace不是完全放工程的路径     可能是一个中文环节的存放路径或暂存路径

网友A:
导入时拷贝到所谓的workspace     应该是将工程相关的文件拷贝到你新建工程的路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