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C8T6A 烧录时出现 Unknown device

楼主(2018-11-15):
使用SW接口,烧录器使用ST-LINK V2,打开ST-link V2 Utility软件,点击连接时,出现 Unknown Device。我用 UV5 直接仿真烧录 则出现assign breakdisable  breakenable breakkill  breaklist  breakset  breakaccess coverage define dir。    但是提示烧录成功了。   哪位大神遇到过,麻烦指教一下。

网友A:
怎可能  连id都不识别 还能烧录成功?

网友B:
应该成功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可能  连id都不识别 还能烧录成功?

我用UV5仿真操作 ,但是不能进入仿真,软件提示 擦除,和烧写成功了,

网友C:
个人认为不可能烧录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

网友D:
用keil下载程序的时候,让板子复位试试呢?还有你上面的UV5操作的截图,显示没有下载成功啊:Flash Download failed.

网友E:
这下载成功了?

楼主:
ST-link Utility   不能识别设备主要是因为,软件版本低不支持,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 UV5仿真进不去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E:
仿真的配置不对吧,仿真窗口显示的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UV5仿真操作 ,但是不能进入仿真,软件提示 擦除,和烧写成功了,

...

能擦除就说明芯片还可以啊

网友F:
看来还是需要升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