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X1的USART智能卡模式使用问题

楼主(2018-11-15):
使用ST8024转接芯片,给卡供电、提供3MHz时钟,复位信号拉高之后,卡没有发出ATR数据,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时序满足要求吗

网友B:
拉高有时间要求吗

楼主:
按照协议在400个CLK周期之后拉高的啊

楼主:
按照协议RST 是400个CLK之后拉高的

网友C:
atr数据是什么呀

网友D:
没用过这个

网友D:
按照手册的时序一个个比对吧

网友E:
无法猜测。

楼主:
可以了,读卡器有个CMDVCC啥的需要拉低

网友F:
楼主没有好好看手册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卡怎么回事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协议在400个CLK周期之后拉高的啊

恭喜楼主解决了问题

网友G:
细心 有时候一个小的疏忽就导致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