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低频交流小信号放大电路

楼主(2018-11-15):
求助!!
交流小信号,单音,频率5Khz-300Khz。功率最小接近-90dBm,对应峰峰值约20uV。
放大100倍,采用两级放大,第一级同相放大,第二级反相放大。
准备采用ADA4898,仿真似乎没有问题,不知道硬件实现需要注意什么,可以这样做吗?
运放后接的是高通滤波器。

请高手指导!多谢!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这个信号频率不低,高频信号layout布局要小心,线尽量走短

楼主:
嗯嗯,多谢,没有调过这种模拟电路,不知道杂散和噪声问题怎么样。

网友B:
图怎么这样,看着眼花

楼主:
更新了两幅图。原有图删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这个信号频率不低,高频信号layout布局要小心,线尽量走短 ...

求大神指导!能加您微信吗?

网友C:
关键还是20uV的输入信号,太小。一般GND上的噪声都大于20mV,远大于输入信号。要放大信噪比S/N很低的信号,很难。如果知道信号放大后的用途,可选择锁相放大器、调谐放大器,等等。。。

网友D:
两个运放搭建4阶有源滤波,放大的同时滤波的效果好过先放大再滤波。增益好解决,但是如果背景噪声大,4阶远远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还是20uV的输入信号,太小。一般GND上的噪声都大于20mV,远大于输入信号。要放大信噪比S/N很低的信号, ...

用于目标探测,这个点频信息被AD采出,主要是抓频率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运放搭建4阶有源滤波,放大的同时滤波的效果好过先放大再滤波。增益好解决,但是如果背景噪声大,4阶远 ...

后面的高通滤波器倒不是来抑制噪声的,主要是用于平衡进来信号在不同频率的幅度。

网友E:
LZ 晒晒输出要求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晒晒输出要求是什么?

最终输出为IQ四路信号,输出功率8-10dBm。所以准备用两个这种两级级联放大电路,实现增益。中间通过LC均衡器平衡频响。
主要不知道噪声影响多大,怎么抑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于目标探测,这个点频信息被AD采出,主要是抓频率信息。

如果是抓频率信息,用低噪声高价带通放大器。不过20uV真有难度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