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有没有好的防倒灌并防反接方案?

楼主(2018-11-15):
具体问题是这样的,如下面图所示,B需要给A充电。而当A正极电势高于B时,不能反向充电(防倒灌)。于此同时,当A的正负极接反时,不能够影响B(防反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楼是我自己画的,反接会从寄生二极管走

给你一点启发,一个单向可控硅加触发电路就OK了。

楼主:
好像用二极管和mos管都无法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因为正常B给A的充电路径就是A反接后的放电路径。

网友B:
二者电压多少?
找充电芯片干这个事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者电压多少?
找充电芯片干这个事情啊

A是12V电瓶,B的范围是5v-25v,所以会需要防倒灌

网友B:
充电电流需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流需要多大?

电流1A多一点。

网友C:
给个思路:

网友C:
漏了个二极管:

补:回头一看,PMOS怎么点成了NMOS,新加的二极管是要普通的,不能是肖特基的。

网友D:
我觉得2楼的图应该就行,可以拿电源模拟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2楼的图应该就行,可以拿电源模拟器试一下

二楼是我自己画的,反接会从寄生二极管走

网友:
啊没仓库里面来看房免费公开了吗,

网友E(2019-01-28):
这个图应该就可以,而且两边都可以防反接,随便插

网友F:
用一支二极管就行,压降在0.4伏左右

网友G:
可以参考TI的智能二极管,

网友H:
末级输出管用三极管,不用场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