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看到不少人用钽电容,在额定性能内,然后炸了。

楼主(2018-11-15):
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A: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我过压用的时候炸了。正常使用没出过问题

网友B:
肯定是假货了。

网友C:
电压超过  炸了好多次

网友D:
在额定电压范围内一般不会炸,除非假货

网友E:
真在器件的额定参数内使用,良品器件绝对不会炸。炸的都是以为在参数内,其实却不在的情况。考察电容的使用正确与否,可不是电压和容量那么简单。

网友F:
钽电容为什么会爆炸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在05年做一个项目的时候遇到过,当时做100台机器,设计时选的钽电容也是16V的,用来测试的电源也是12V的直流。老化测试一个晚上,电容爆炸16个。而电容也是正规品牌(AVX)正当渠道采购的,也就是说电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经过分析后来找到原因了,解决了问题,原因如下:
1.钽电容的特性:钽电容ESR比较小,所以瞬间充电的电流比较大,而钽电容本身的纹波电流(规格书里有标的,一般1A-2A)不是很大,而且钽电容的抗过流能力很弱,过流很容易导致钽电容烧坏或爆炸。
2.因为钽电容的上述特点,导致了它在设计时不能布在电源入口,因为电源入口在上电时没有任何电阻限制,电源直接给钽电容充电,很容易就过流了,正确的方法是把钽电容布在线路的后端,一般放在稳压IC的输出端,或放在IC电源脚上作为退耦。
3.我们的实践证明,把电源入口的钽电容换成电解电容,而只在关键的IC电源上用钽电容退偶,效果很好,再没爆炸过。

网友G:
厂家建议钽电容用到电压1/3左右范围,12V用35V的耐压值。另外电源输入口不建议使用钽电容,

那钱太多了烧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厂家建议钽电容用到电压1/3左右范围,12V用35V的耐压值。另外电源输入口不建议使用钽电容, ...

普通钽 降一半。聚合物的 降10-20%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厂家建议钽电容用到电压1/3左右范围,12V用35V的耐压值。另外电源输入口不建议使用钽电容, ...

普通钽降 40-50%就够了

网友H:
早就有明确结论了,不是耐压的问题,也不是假货,烧了,一般情况就是链波电流超额。就这么简单。

网友I:
钽电容虽好,但不要滥用.
钽电容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就是纹波电流,很多电容都是死在这一参数上了.
老T说得正确.它的ESR很小,所以它在纹波电流明显的地方(开关电源输入端,电源入口处),电压的突变会引起远超过额定电流的电流,所以常用多个并联,降额,串小电阻等多种措施进行保护.搞得这东西明明是个配角却得像主角那样伺候着,所以我一般情况下不喜欢用它.

网友J:
      DC-DC滤波场合不适合于钽电容,因为纹波可能频率很高或者范围波动大,造成电容内部介质的损坏,具体物理原因暂时不知道,只有电容厂商才能深入研究,这时需要ESR更小的固态电容,效果最佳,也比钽电容稍微便宜。
       而LDO场合比较适合钽电容,而不是适合于固态,因为固态ESR有时候会过小,有些LDO的内部反馈环响应速率也许达不到,因而引起震荡,钽电容ESR比固态大,一般不会引LDO震荡,ESR比电解电容小,长期稳定性也优于电解,所以比较适合

网友J:
     另外一个是安全因素,钽电容损坏一般属于短路损坏,在大电流的情况下,钽电容短路可能会引起火灾,所以一般钽电容用在小电流能力的滤波或者耦合
     而电解电容,电阻,电感等无源器件,损坏属于断路损坏,一般坏了不会引起太多的安全问题。

网友K:
见过炸机退回来的,板子都烧黑了

网友L:
一个蛋电容都不用

网友M:
12V电源,25V耐压钽电容,炸过,不用了,现在一个都不用了。贴片陶瓷现在50V,100uF,滤波完全够用,还没有炸的风险

网友N:
钽电容炸的原因好多都是耐压值的问题,实际的耐压偏小,

网友O(2022-03-29):
引用 网友F:
钽电容为什么会爆炸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在05年做一个项目的时候遇到过,当时做100台机器,设计时选的钽电容也 ...

您分享的两个附件现在都不能打开查看了,请问您方便把这份文档分享给我吗?我的邮箱是 : FAE@hbhaicheng.com 。谢谢!

tyw
去油香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