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5):
pic16lf1501单片机中断唤醒需要电平变化保持多长时间?

楼主(点评):
正常时唤醒脚为高,给一个低电平,这个低电平需要保持多长时间。才能唤醒单片机?

网友A(点评):
实际的,用跑表测测

网友B:
这种问题直接看手册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直接看手册好些,

手册里面没有明确给出来,只是说有电平变化就可以产生中断,但是我实测是不稳定的,因为这个电平变化时间太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册里面没有明确给出来,只是说有电平变化就可以产生中断,但是我实测是不稳定的,因为这个电平变化时间 ...

一般是需要保持到中断响应开始,几个到几十个周期之间